用Verilog如何给数组赋值

楼主:
我这样写的
reg [7:0] mema [0:3] = {8'h55,8'haa,8'h5a,8'ha5};
可是编译出错:

请问高手,怎么解决呀?谢谢!

网友:
编译出错

 或是mema [0:3] 本身有问题

或是因为对解包数组的赋值必须是聚合表达式的式有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
可能是因为 Verilog 中的数组初始化必须在 module 语句之外进行

网友:
还是没搞定

网友A:
声明的时候不能直接赋值的,即使可以编译的时候也会忽略。解决办法是在always块内用for循环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明的时候不能直接赋值的,即使可以编译的时候也会忽略。解决办法是在always块内用for循环赋值。

for循环赋值不好吧。如果数据没有规律,不好实现

网友A:
那只能一个一个赋值,或者你用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一个一个赋值,或者你用rom

网友B:
mema [0]=8'h55;

mema [1]=8'ha5;

mema [2]=8'haa;

mema [3]=8'h55;

应该这样幅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ma [0]=8'h55; mema [1]=8'ha5; mema [2]=8'haa; mema [3]=8'h55; 应该这样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reg [7 :0] mem [0:255];
     initial
     begin
    $readmemh("sine_256.txt",mem);   //txt添加到工程目录下,直接赋值就可以。h为16进制,b为二进制
     end
     如上,多少数据都可以,数据有规律无规律只在txt文件中处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