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通桥式压阻式传感器恒流驱动优缺点

楼主:
斯通桥式压阻式传感器恒流驱动优缺点

1.恒流电流I= (VDD * R2 / (R1+R2)) / R3,传感器两端的等于传感器的电阻*I ,对不对?

2.这种惠斯通桥式压阻式传感器恒流驱动优缺点?

3.有哪些更好的方法采集这种惠斯通桥式压阻式传感器输出的mV差分信号

网友A:
传感器的电阻i可以表示为以下公式:

i = vsensor / rsensor

其中,vsensor是传感器电阻上的电压降,rsensor是传感器的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电阻i可以表示为以下公式: i = vsensor / rsensor 其中,vsensor是传感器电阻上的电压降,r ...

这个就是欧姆定律啊。。。我问的是传感器的恒压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