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776DBVR输出异常

楼主:
如图所示5.2V转-5V电路,由线性电源24V通过LDO转5.2V给这个芯片时,输出只能达到0.7V左右,此时输入为5.1V左右,必须用导线将C1两端轻轻碰一下,才能正常输出-5V

,但是用线性电源直接给5V给这个芯片,就能直接输出-5v,换了好几个芯片而且 按照芯片数据手册上将这三个电容换成2.2UF也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各位大佬解惑,这个电路我以前用过没问题,怎么这次就突然出现问题了不是很懂,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24V转5V的LD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接地有问题么

将C1两端轻轻碰一下正常输出

不碰C1,碰碰其他地方看看

焊接装配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转5V的LDO是什么型号的?

TPS5420

网友:
是因为接触不良吗

网友:
在5.2V输入回路串入一个开关,待5.2V稳定后接通开关,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24V转5.2V如果采用LDO,必须检查LDO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否满足,一般LDO的输入电压不支持这么高的电压,而且压差这么大没必要使用LDO,用常规线性稳压器即可,价格还便宜。如果电流较大,需要计算损耗来决定是否应采用DCDC。

网友B:
遇到过类似问题。你后面是接的运放吧。正负电源接了双电源运动,上电时序是有要求的。如果上电时序不好负压电路就会变成0.7V。这个成因有视频分析过。我是直接加了MOS管,负压出来后再导通正负电源同时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类似问题。你后面是接的运放吧。正负电源接了双电源运动,上电时序是有要求的。如果上电时序不好负压 ...

能推荐下是哪个视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