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任务2:驱动外设

楼主:
驱动LED、OLED显示屏、蜂鸣器等外设。

搭配器件:Raspberry Pi Pico w开发板、GROVE SHIELD、GROVE OLED扩展板、GROVE BUZZER扩展板

    外设模块如下图

    对于LED的点亮闪烁,在第一篇已经点过了。

    下文主要开始对蜂鸣器和OLED的驱动。

  1. 驱动蜂鸣器

                蜂鸣器的引脚如下图所示,在板子引脚槽里找到匹配的插口,怼进去。

蜂鸣器的测试代码如下

  • import machine
  • import time
  • led = machine.Pin(26)
  • pwm1 = machine.PWM(led)
  • frep1 = 100
  • pwm1.freq(frep1)
  • pwm1.duty_u16(32768)
  • while True:
  • frep1 += 100
  • pwm1.freq(frep1)
  • time.sleep(.5)
  • if frep1 > 2400:
  • frep1 = 200

效果视频如下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304_1681564269

功能实现方法很多,或者手动更改引脚的高低电平,或者使用定时器的中断模拟电平变换的频率。我代码里使用定时器生成了pwm,占空比为50。

没想到还有什么花样可玩,简单感受一下各个频率下的声音。

下面是OLED的测试。

  1. OLED 0.96测试

    需要的依赖ssd1306文件导入到pico中

代码如下

  • import machine
  • import time
  • import ssd1306
  • import ufont
  • led = machine.Pin("LED",machine.Pin.OUT)
  • i2c1 = machine.I2C(0, sda=machine.Pin("GP8"), scl=machine.Pin("GP9"), freq=400000)
  • display = ssd1306.SSD1306_I2C(128,64,i2c1)
  • display.fill(0)
  • display.fill_rect(0, 0, 32, 32, 1)
  • display.fill_rect(2, 2, 28, 28, 0)
  • display.vline(9, 8, 22, 1)
  • display.vline(16, 2, 22, 1)
  • display.vline(23, 8, 22, 1)
  • display.fill_rect(26, 24, 2, 4, 1)
  • display.text('MicroPython', 40, 0, 1)
  • display.text('SSD1306', 40, 12, 1)
  • display.text('OLED 128x64', 40, 24, 1)
  • display.text('zhangyongqiang!!', 5, 36, 1)
  • display.show()
  • while True:
  • time.sleep(.5)
  • led.on()
  • time.sleep(.5)
  • led.off()

显示效果如下

    如果要显示汉字,除了自己造一些字库,还可以使用开源的,地址:
   。懒的话也可从我这里下一个 MicroPython-uFont-master.zip (305.95 KB, 下载次数: 11) ,压缩包里有用例。

main.py代码如下

  • import machine
  • import time
  • import ssd1306
  • import ufont
  • led = machine.Pin("LED",machine.Pin.OUT)
  • i2c1 = machine.I2C(0, sda=machine.Pin("GP8"), scl=machine.Pin("GP9"), freq=400000)
  • display = ssd1306.SSD1306_I2C(128,64,i2c1)
  • f = ufont.BMFont("./unifont-14-12917-16.v3.bmf")
  • f.text(display, "你好", 0, 0, color=0xf8, show=True)
  • f.text(display, "helloworld", 0, 14, color=0xf8, show=True)
  • while True:
  • time.sleep(.5)
  • led.on()
  • time.sleep(.5)
  • led.off()

显示效果很喜人

micropython的理解,纯白菜鸟,理解错误,请批评,一定改正:

    看官方的

,可以看到,micropython解释环境都是用c语言写,然后编译出来,感觉多少可以使用c语言的逻辑去理解micropython运行逻辑。

    下图高亮所示,当引用类的时候,括号是被引用进来使用的模块,成为本类的子类,而我们使用某个模块,按照类中_  init_函数传入参数,相似于c++方式,有默认参数的可以不传参。

    framebuffer用于保存位图数据,用于显示,其中包含了fill text等成员函数。

------------------------------------------------------

像素虽然低,只有亮灭两种表现形式,不过仍然可以显示一些简单的图片,这是抄袭地址,有图片转换地址,还有测试代码

main.py代码

  • import machine
  • import time
  • import ssd1306
  • import framebuf
  • import base64
  • import math
  • led = machine.Pin("LED",machine.Pin.OUT)
  • i2c1 = machine.I2C(0, sda=machine.Pin("GP8"), scl=machine.Pin("GP9"), freq=400000)
  • display = ssd1306.SSD1306_I2C(128,64,i2c1)
  • showDis=b''
  • def custom_to_buff(data):
  • width = data[0]
  • height = data[1]
  • fbuff = framebuf.FrameBuffer(data[2:],width,height, framebuf.MONO_HLSB)
  • return fbuff
  • ziva_image = custom_to_buff(bytearray(base64.b64decode(showDis)))
  • def show_image(image):
  • display.blit(image, 0, 0)
  • display.show()
  • while True:
  • display.fill(0)
  • show_image(ziva_image )
  • time.sleep(.5)
  • led.on()
  • time.sleep(.5)
  • led.off()

显示效果

项目文件列表如下

 其中图片可以通过此网站(https://www.sojson.com/image/change.html),调整一下分辨率,再通过网址(https://gurgleapps.com/tools/image-to-code)转换出来一个base64编码就可以使用了。

第二任务到此结束!!!

OEL Display Module.pdf

Air530 GPS模块用户手册V1.9.pdf

网友:
奇怪了,帖子已发表,就没机会编辑了,很可惜第一篇已经发了,很好奇你们是怎么不发表而预览效果的呢

网友:
micropython解释环境都是用c语言写,然后编译出来,感觉多少可以使用c语言的逻辑去理解micropython运行逻辑,确实方便不少

网友A:
大佬,字库文件是怎么上传的?麻烦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字库文件是怎么上传的?麻烦教一下,谢谢了。

抱歉抱歉,最近忙其他事情了。这个不难,在本地文件列表文件上右键,选择下载到设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