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连接电脑有杂音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接地的问题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大部分工程师都知道怎么分割数字地和模拟地来减少干扰。我这里有几个小音箱,供电接口是micro USB,直接插上了手机充电器,用蓝牙连接电脑手机来放音乐都没有明显的杂音,用3.5mm的音频线插手机放音乐也正常,但是,只要是用音频线插上电脑,在还没放音乐的情况下就有很大的嗡嗡声,但是如果把音箱的USB供电拔掉,让音箱使用电池供电,然后就没有了杂音。据我所知音频线是只有GND和左右声道一共3条线,音频线把音箱的GND和电脑主板的GND连起来就是共地,这种情况下没有杂音,那插入手机充电器之后就是音箱,电脑主板,充电器这三者的GND连起来,那就可能是因为GND连起来造成了干扰,但是GND连起来应该是等电位的没怎么会产生干扰呢。我猜测是因为电脑的电源插头是3脚的,3脚插头有地线,而手机充电器是2脚插头,这两个电路的GND的电势是不一样的,而且就算连起来,因为导线和PCB铜箔以及磁珠,0欧电阻之类的连接器还是存在电阻,造成电压差,杂音还是产生了。然后我换了另一个手机充电器,杂音减少了,但还是很明显

网友A:
接触不良和有干扰,都是麻烦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和有干扰,都是麻烦事

换了不同的手机充电器,杂音的大小就不一样了,原来还是音箱电源接入造成的问题

网友:
我老家电脑音响也是而且是低频,我能听见,我妈听不见。经过我拔插线发现是供电电源头也有声音,似乎是干扰伴随而来的。

网友B:
如果micro USB连接的是电脑的USB口,音频也连接电脑的音频口,还会有杂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micro USB连接的是电脑的USB口,音频也连接电脑的音频口,还会有杂音吗?

就会变得很微小,但还是有。我有试过电脑USB口接出来USB 集线器,然后将充电头插进USB集线器的外部电源接口,然后在用USB线插在集线器上实现共地,效果就好一些

网友:
这是明显的多地干扰

电脑本身有个地,是电脑开关电源和220之间的耦合关系,

蓝牙供电是USB电源转换来的电源,和220之间有另一个耦合关系

这两个耦合之间会有不同的交流电位,导致直接耦合到音频线中。

所以,可以将USB电源取自电脑,可能会改善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会变得很微小,但还是有。我有试过电脑USB口接出来USB 集线器,然后将充电头插进USB集线器的外部电源接 ...

感觉音频口的模拟信号就是比较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音频口的模拟信号就是比较容易受到干扰。

就是两个地之间没有很好的连接起来,然后其中一个地还是很不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两个地之间没有很好的连接起来,然后其中一个地还是很不干净的

嗯嗯对,之前看过他们说这种模拟信号的音频口,容易出现电流声,不管是扬声器还是麦克风。

网友:
估计你的电脑没有很好的接大地,按规范,台式电脑的地与大地直连,如果接地良好就会把电源噪声旁路。手机电源适配器(注意,不能叫“充电器”,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设备)并非为敏感模拟电路负载设计,所以噪声较大。

网友D:
大概率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接触不良

大概是充电器只是充电的作用,他的GND并不干净,而且这几个电路的共地不是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