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收音机问题

楼主:
我设计出来的RDA5807FP收音机出现以下问题: 在环境温度升高过程中,收音效果会变差。35度以上就会变差,此时起动自动搜台,会收不到,显示87.5

网友A:
35度以上?这温度确实不高,有没可能是天线设计的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系统中的瓷介电容,注意高频回路的瓷介电容应当使用NP0/COG材料的,有些电路甚至要求使用有机介质薄膜电容,否则温度系数会带来严重影响,具体去看5807的器件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5度以上?这温度确实不高,有没可能是天线设计的问题?

天线不存在明显的温度飘移。

网友C:
查一下这颗RDA5807FP芯片的资料,看看外围器件与温度有关的注意事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这颗RDA5807FP芯片的资料,看看外围器件与温度有关的注意事项吧

单给RDA5807或晶振加热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用热风枪听吹,有时直接用手指压在上面一会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线不存在明显的温度飘移。

天线飘移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给RDA5807或晶振加热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用热风枪听吹,有时直接用手指压在上面一会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

查手册是-20至70度

网友:
都说了天线不存在明显的温度飘移,查个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天线不存在明显的温度飘移。

天线是按手册上的图做的

网友:
温度无法控制,只能检查收音机的天线和电路,确保它们的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线是按手册上的图做的

该查什么地方,我在3楼帖已经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