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

楼主:
想用74HC4040将输入的PWM频率由50Hz变成20kHz,大佬有没有相关的书籍推荐或相关的案例参考。

网友:
你这个是倍频吧

网友:
【想用74HC4040将输入的PWM频率由50Hz变成20kHz】

这是倍频,不是分频。

74HC4040不能倍频。如需要倍频,应该用锁相环芯片。74HC系列中有锁相环芯片。

网友A:
74HC系列芯片中,74HC4046是锁相环。但是否能够工作于50Hz,需要查查手册。恐怕难以产生这么高的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HC系列芯片中,74HC4046是锁相环。但是否能够工作于50Hz,需要查查手册。恐怕难以产生这么高的倍数。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HC系列芯片中,74HC4046是锁相环。但是否能够工作于50Hz,需要查查手册。恐怕难以产生这么高的倍数。

如果一次倍频无法达到,分成两次来倍频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