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低价的usb无线网卡

楼主:
前一段时间买的一个低价usb无线网卡,用的几次就无法识别了,拆开给大家看看。

从侧面缝隙处可以轻松拆开

反面没有元件,用PCB焊盘做USB插头引脚

主芯片是 RT8188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他也会烧吗?用万用表量量通不能电。。。

网友B:
似乎没看到那种蛇形的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没看到那种蛇形的天线?

有F型的天线。而且正面反面都有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他也会烧吗?用万用表量量通不能电。。。

估计是有虚焊或其它故障了,没时间仔细看。

网友:
原来有一个usb无线网卡。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网友C:
这个低价的是不是提高不了多少网速,或者速度很慢拆的的吧

网友:
没有ESD保护?

网友:
真袖珍,长得和鼠标适配器一样

网友:
看起来没有

网友D:
这个无线模块的完整型号应该是RTL8188CUS

网友E:
用几次就不行了,这质量有点捉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低价的是不是提高不了多少网速,或者速度很慢拆的的吧

就是一个普通的USB无线网卡,本来是想用在树莓派2的,后来发现古老的百度随身wifi可以当无线网卡,就没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几次就不行了,这质量有点捉急。

质量的确不行,不过看看价格只有5元,也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无线模块的完整型号应该是RTL8188CUS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一个普通的USB无线网卡,本来是想用在树莓派2的,后来发现古老的百度随身wifi可以当无线网卡,就没折 ...

我台式机就是百度随身wifi当无线网卡,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经典小螃蟹

网友:
如果原理没问题,元件还能用,那么效果也就那样了,没办法

网友:
RTL的驱动对Linux不太友好。

网友:
想到了吃灰的随身WiFi,一几年的时候,真的好流行,互联网大佬都出了,买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