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回顾:4月6日 安森美电感式位置传感器接口 NCS32100

楼主:
直播时间:3 月 21 日(周二)上午10:00-11:30
直播主题:ADI新一代高阻抗输入SAR ADC的优势与应用
观看回放:点击观看

ppt下载:点击下载

问答汇总:

提问内容 答复内容
安森美电感式位置传感器接口 NCS32100相较光电等传感器有那些优势和不足 电路简单,元器件少,成本优势明显。
NCS32100能否脱离嵌入DSP 和CPU 内核独立使用? 目前,NCS32100内部集成ARM
NCS32100能否脱离嵌入DSP 和CPU 内核独立使用? 目前,NCS32100内部集成ARM核MCU
这个传感器可用在哪些电机上? 该传感器的应用不限于电机类型。
在石油石化领域有怎样的应用?在高温高湿度高污染环境下其工作性能稳定可靠性如何? NCS32100采用电感式工作原理,相对光编和磁编对环境要求较低。
NCS32100 自带的ARM M0程序使用什么工具编程 J
NCS32100 自带的ARM M0程序使用什么工具编程 J-LINK即可对ARM
NCS32100 自带的ARM M0程序使用什么工具编程 J-Link工具即可对ARM核进行编程
电感式位置传感器可用于超过1米移动范围的位移检测吗? 针对不同的应用,更改线圈布线方式,可实现到位移检测。
NCS32100 支持哪些通讯接口,通讯速率能达到多少 目前标准固件尺寸485通讯,可达2.5M波特率,也可针对客户需求采用升级固件方式来使用SPI等其它类型接口通讯
检测距离是多少? 我们推荐的感应距离为0.5mm
检测输出的信号是什么? 可通过通讯方式获取NCS32100的位置、转速、转动圈数等等参数。
安森美电感式位置传感器接口有哪些种类?谢谢 标准版固件支持串口,可搭配485芯片,与外界采用485通讯。也可更换固件支持到SPI等通讯接口。
使用安森美电感式位置传感器接口 NCS32100设计时有那些注意事项 设计需要注意感应线圈的阻抗分布、耦合距离等,另外安装注意气隙、安装精度等。
NCS32100是否可以自校准? 可以的,NCS32100固件内含自校准,只要发送响应指令,即可执行自校准。
精度怎么样?对于环境要求高不高? 精度可达50角秒,相对光编、磁编,电感式传感器对环境的接受度更高。
电感式位置传感器的分辨率可以到多少? NCS32100位置信号采用20位分辨率
安森美电感式位置传感器接口 NCS32100频率响应是多少?可以达到的精度是多少? 标准2.5M
安森美电感式位置传感器接口 NCS32100频率响应是多少?可以达到的精度是多少? 标准2.5M波特率485通讯,42.5us
安森美电感式位置传感器接口 NCS32100频率响应是多少?可以达到的精度是多少? 标准2.5M波特率485通讯,42.5us间隔可读取位置数据,精度可达50角秒。
NCS32100如何确保高转速与高精度? 高转速和高精度是矛盾关系,NCS32100 在6000RPM以下精度可以保证,超过6000RPM后,精度会开始有一定衰减,这个需要具体应用具体分析
电感式的优势有哪些? 相对光编、磁编,电感式编码器对环境油污、电磁场污染等要求更低。
NCS32100检测精度是多少? NCS32100精度可达50角秒之内。
NCS32100的优势有哪些 电路简单,外部器件少,精度高,对环境要求低,方案整体成本低。
NCS32100主要应用方向有哪些? 目前我们主推应用方式是转动式位置检测应用。
对检测探头有什么要求? NCS32100搭配外部电感器式PCB并无探头一说,
对检测探头有什么要求? NCS32100搭配外部PCB布线式线圈,并无探头一说。
NCS32100输出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最小分辨率是多少? 通讯内容的数字信号,位置数据为20位分辨率。
分辨率多少? 20Bit
安森美电感位置传感器和我们平时用的编码器定位的机械手臂装置相比,哪个精度更好?哪个更有优势? NCS32100精度可达50角秒,甚至更高的精度,相对磁编优势明显。相对光编和磁编,NCS32100电感式方案对环境污染要求更低,方案整体成本更低。
ON接口 NCS32100是否集成模数转换电路? 是的,芯片内包含ADC模块
这个感知距离是多少? 我们推荐0.5mm
这个感知距离是多少? 我们推荐0.5mm的气隙感应距离
NCS32100是否具有集成自校准程序 NCS32100包含自校准和二次校准两种校准方式。
NCS32100有实际的应用案例么? 电机编码器的应用。
NCS32100对于传感器的机械错位偏差有什么解决方案? 通过自校准和二次校准可解决一定程度内的安装偏差。
输出接口有哪些方式? 标准版固件输出接口为串口,搭配485芯片,可提供485通讯接口。
成本及抗干扰性能,对比磁场型感测,是否有优势? 相对磁感方式,电感式传感器对电磁干扰接受度更高,优势明显。
精准度多少? 50角秒
使用 NCS32100 的 PCB 设计上需要特别注意哪些事项? 注意感应线圈的阻抗分布,注意耦合距离。
安森美电感式位置传感器位置测量精度达到什么水平? 50角秒,1角秒=1/3600度
NCS32100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2.7V
NCS32100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2.7V-5.5V
电感式位置传感器接口NCS32100,是否提供评估板?如果提供,如何购买? 目前提供NCS32100 EVB, 需在ONSEMI官网申请,或直接联系我们或我们代理商来申请
电感式位置传感器NCS32100,目前供货情况如何?交货周期大概多少周? NCS32100目前供货正常,交期请联系代理或ON
这个传感器位置精度能到多少? 50角秒
电感式位置传感器NCS32100,集成的Cortex M0+ MCU,支持哪些软件集成开发环境(IDE)? 您可在我们官网上下载对相应的IDE
电感式位置传感器NCS32100,集成的Cortex M0+ MCU,是否提供各外设的参考驱动程序源代码,或者支持图形化配置生成各外设的驱动程序源代码? 可以通过ON官网申请到提供相应的程序源代码
电感式位置传感器NCS32100,集成的Cortex M0+ MCU,系统主频最高可达到多少MHz? 40MHz
REC0-7不是采集的脉冲信号吗?为何后面还需要ADC转换 并非脉冲信号
提供哪些通信接口?? 2.5M uart接口,客户也可自行开发
内部集成的MCU还需要独立编程实现功能吗? 我们已含相应的固件,客户不需要编程
如何解决传感器的机械错位偏差? 可通过自校准和二次校准来克服一定程度的机械安装误差
VBAT使用一次性电池还是可充电电池? VBAT
VBAT使用一次性电池还是可充电电池? VBAT主要是低功耗模式下,可采用一次电池,也可采用充电电池
PCB线圈在layout时需要注意哪些 注意线圈的阻抗,主意EMC
NCS32100内置MCU可以支持那些接口,与外部处理器通信? UART,SPI,也可自编程开发接口
多久校准一次? 不需要重复校准
有评估套件和开发套件吗? 有的,可联系代理商,或者在ON官网上申请
能够同时校准多个传感器吗? 不可以的
参考设计是否有源码 您可在官网申请源码
有试用产品吗 NCS32100已正式量产,可以通过代理商或联系ON来获取
元器件确实少 嗯,是的,外部元器件少
产品使用过程中还需要定期校准吗? 不需要
安森美电感式位置传感器接口有哪些优势呀 2.5M UART接口,也可自编程通讯接口
输出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输出数字信号
为什么要用备用电池backup battery 支持低功率模式下,对转动圈数的计数,确保项目应用下位置信息始终未丢失。
位置传感器是用光学原理实现的吗? NCS32100采用电感式感应原理。
电感式位置传感器接口采用什么接口协议? UART 多摩川接口协议,也可自编程接口协议。
是不是只能提供相对位置。但可以随时清零。设置初始位置? 是绝对位置,可以清零,设置任意位置为0位置
IC可编程吗? 内部的MCU可编程,DSP不可编程
ncs32100角度精度是多少,角度波动有多大 重复精度可以在5角秒内,绝对精度取决于传感器线圈设计和机械安装,预计在20~100角秒内。
传感器安装位置是否合适可否可以通过软件读取数据来判断? 可以通过观察位置信息的分布来初步判断,是否安装有问题,但是这个涉及对产品比较深入的了解,需要技术支持。
产品可应用哪些应用场景? 主要用于运动控制,比如伺服,机床,生产自动化,等等
未来的电感式位置传感器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它是一个对先行市场方案很好的补充
如何获取产品资料和样品? 样品可以通过安森美授权代理商申请
安森美可以提供哪些技术支持? 我们目前提供不同尺寸的参考设计,用户可以借鉴。
只用一个传感器能计算电机方向和速度吗? 可以的,因为它检测的是绝对位置,有了绝对位置,就可以知道其他信息
安森美电感式位置传感器接口 NCS32100是系列产品吗? 是,稍晚些时候会有不同规格型号发布
传感器接口 NCS32100的封装需要散热吗? 目前NCS32100,满足85度环境温度的应用,可以在NCS32100上面涂一些散热胶与编码器壳体相连
NCS32100带can通信吗 目前是没有CAN通信的,CAN的速率比较低,不太适合编码器
是否易于疲衰老化? 需要考虑PCB的老化问题。因为传感器线圈是布在PCB上的。可以和PCB供应商确认

网友:
这直播活动挺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