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电源输入电容的疑问

楼主:
如下电路中,xdm,这个应用案例中的电源输入电容为啥用陶瓷电容呢?

网友A: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体积,现在整天往小变,越来越不会了。

网友:
使用陶瓷电容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可以看看它的datasheet中阻抗频率曲线

网友:
可能就冲着体积小价格低的优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体积,现在整天往小变,越来越不会了。

就是因为小?

不完全认同

网友:
请问

从下面的这些图中,开关频率和电阻关系图怎么解释

网友:
陶瓷电容具有高频响应快、体积小、耐高温、低失真以及价格便宜等优点,重点是便宜

网友:
体积、成本方面的考虑而已,但没有前端电源信息就无法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