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这些天Linux和VisualGDB的开发经验

楼主:
前段时间写了一个gRPC(各种编程语言的通信桥梁),然后要对接到别的部门的代码上,别的部门给的是.so文件,要通过.so去直接跳转到源码,由于是第一次接触这种调试方式也是一脸懵逼。要对接到他们的源码上,需要他们的源码生成可调试的.so文件,然后需要用到CMakeLists,当然,用VisualGDB也是可以生成CMakeLists,但是不好添加其他项目,所以我是在他们的源代码基础上添加我的gRCP,中间踩了挺多坑,编译报错,路径问题,函数跳转不了等,不过最好都得到解决了。也是头一次真正使用VS调试Linux代码,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当然还有其他方法,也欢迎大家分享~

网友A:
感觉难度还是很多的,用Visual Studio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需要掌握基本操作,调试技巧,调试工具等等,不是那么好学

网友B:
VS调试Linux代码 我也在用了,真的很不错! 现在我还没搞通 vs 连到arm板卡上交叉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难度还是很多的,用Visual Studio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需要掌握基本操作,调试技巧,调试工具等等,不 ...

其实入门挺容易的,就是VS把GDB工具可视化,像正常调试单片机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S调试Linux代码 我也在用了,真的很不错! 现在我还没搞通 vs 连到arm板卡上交叉调试。

先用CMakeLists,因为这个CMakeLists各个平台都是一样的,编译结果有了(函数的地址就有了),然后就是通过GDB,把那些参数信息打印出来,跳转函数/文件也是通过GDB打印出来的。感觉就是把文本可视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CMakeLists,因为这个CMakeLists各个平台都是一样的,编译结果有了(函数的地址就有了),然后就是通 ...

能远程吗?现在不能远程有点恼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CMakeLists,因为这个CMakeLists各个平台都是一样的,编译结果有了(函数的地址就有了),然后就是通 ...

远程gdb那种。

网友C:
对啊,就是远程GDB,代码文件全在Linux上,VS上可以改代码和调试(GDB)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啊,就是远程GDB,代码文件全在Linux上,VS上可以改代码和调试(GDB)代码。

远程是arm还是x64? 我现在arm板子空间有限,不能扔上去编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远程是arm还是x64? 我现在arm板子空间有限,不能扔上去编译。

远程ARM,是在Linux(ARM)上编译的,不是在windows上编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远程ARM,是在Linux(ARM)上编译的,不是在windows上编译的。

哈哈,好的,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好的,我再研究一下。

在别的电脑交叉编译再扔上去,这种应该不好搭建调试环境,不过应该也有办法,你可以再研究研究,研究好了分享出来,我也瞅瞅~
我有空也去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别的电脑交叉编译再扔上去,这种应该不好搭建调试环境,不过应该也有办法,你可以再研究研究,研究好了 ...

我现在环境是这样的:代码和编译环境在pc下面,交叉编译好了再拷贝过去。但是这样我远程gdb的时候,经常出问题,莫名其妙的问题。现在没办法,只能打日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环境是这样的:代码和编译环境在pc下面,交叉编译好了再拷贝过去。但是这样我远程gdb的时候,经常 ...

远程能GDB但是出问题?出什么问题?正常来说能GDB了不应该出其他问题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远程能GDB但是出问题?出什么问题?正常来说能GDB了不应该出其他问题才对。

响应很慢,老是中断。找了半天没找到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响应很慢,老是中断。找了半天没找到原因。

响应慢老是中断有没可能就是Linux内存不够,导致调试到一半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响应慢老是中断有没可能就是Linux内存不够,导致调试到一半崩了?

不是,内存还剩一大截呢。我也没想通为什么会这样。版本我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内存还剩一大截呢。我也没想通为什么会这样。版本我都换了,还是一样。

那这确实不好找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这确实不好找问题。

 我打算问问chatgp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打算问问chatgpt

ChatGPT问完贴一下结果,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