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有一个液晶屏显示的数字上下的晃动,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邀请:@damiaa   @tagetage   @huo_hu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发现有一个液晶屏显示的数字上下的晃动,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下图所示

下图是数字的下半部分变虚了,之后又恢复正常,之后又虚了

    附视频地址:    4月21日(2) - 西瓜视频 (ixigua.com)

网友A:
电量过低了?测一下电池的电压呗。

网友B:
很明鲜电压过低,要换电池了

网友C:
这个有硬件的毛病和软件的毛病2种,硬件是接触不良,比如用的是斑马条做液晶接触或液晶管脚开裂,软件是刷新程序的问题,

如果一批板子中有1个或几个是这样的问题就是硬件的毛病,要是都是这样的毛病就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D:
硬件问题比较大,接触不良屏供电电压低

网友E:
检查液晶屏的电源是否正常,液晶屏所处的环境是否存在干扰

网友F:
没电了,我的计算器也是

网友G:
可能是没电了,也可能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
先确定不是电源电压过低的问题。排除电源电压问题后,如果不是正在开发的电路,则可以判定是液晶板接触问题。如果是正在开发的电路,则在排除电源电压和接触问题后可以判定为软件编程问题。

网友H:
大概率是没电了,就刷的不是那么稳定了,前两天IPS屏供电不稳定就显示效果不全,各种跳

网友I:
可能是电量不足,也有可能是组成数字的数码管的下面的几段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量过低了?测一下电池的电压呗。

谢谢。经查不是电压低,附视频链接

4月21日(2) - 西瓜视频 (ixigu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鲜电压过低,要换电池了

谢谢。经查不是电压低,附视频链接

4月21日(2) - 西瓜视频 (ixigu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硬件的毛病和软件的毛病2种,硬件是接触不良,比如用的是斑马条做液晶接触或液晶管脚开裂,软件是刷 ...

谢谢。经查不是电压低,附视频链接

4月21日(2) - 西瓜视频 (ixigu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件问题比较大,接触不良屏供电电压低

谢谢。经查不是电压低,附视频链接

4月21日(2) - 西瓜视频 (ixigu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液晶屏的电源是否正常,液晶屏所处的环境是否存在干扰

谢谢。经查不是电压低,附视频链接

4月21日(2) - 西瓜视频 (ixigu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电了,我的计算器也是

谢谢。经查不是电压低,附视频链接

4月21日(2) - 西瓜视频 (ixigu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没电了,也可能是屏出问题了。

谢谢。经查不是电压低,附视频链接

4月21日(2) - 西瓜视频 (ixigu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概率是没电了,就刷的不是那么稳定了,前两天IPS屏供电不稳定就显示效果不全,各种跳

谢谢。经查不是电压低,附视频链接

4月21日(2) - 西瓜视频 (ixigu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电量不足,也有可能是组成数字的数码管的下面的几段出了问题。

谢谢。经查不是电压低,附视频链接

4月21日(2) - 西瓜视频 (ixigua.com)

网友J:
未通过审核的原因 是什么? 黄、赌、毒、毒、政、攻击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量过低了?测一下电池的电压呗。

不是电量低了,返回来后检测电压正常。

附视频地址:    4月21日(2) - 西瓜视频 (ixigu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未通过审核的原因 是什么? 黄、赌、毒、毒、政、攻击别人?

您好,这篇帖子您在今天进行了重新编辑并加入一条视频链接,所以进了后台的审核区。

至于为什么您的回帖会被删除一部分,是因为您从“12楼” 开始回帖,回复的都是相同内容,且回帖时间相近,系统判断为短时间内多次回复相同内容刷屏,所以删除了。

现在已经帮您人工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