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金手指用啥擦,簧片凹进去咋办?

楼主:
昨天老本蓝屏,拔插内存才正常 这种金手指接触不良了,用什么擦比较好? 会损坏pad吗? 还有就是我发现那个插口有一根簧片比别的凹进去,有什么好主意吗?

网友:
用酒精擦呀,小时候小霸王金手指基本都是拿酒精擦的。

网友:
弹片凹进去,我觉得换插座呗,咱们可是电子工程师!热风枪焊台手到擒来!

网友:
用酒精擦呀,小时候小霸王金手指基本都是拿酒精擦的。

我用湿巾捏?我怕擦的更不好了够不到了

网友:
弹片凹进去,我觉得换插座呗,咱们可是电子工程师!热风枪焊台手到擒来!

别,我这手生的别试了,这个旁边有好些个电容电阻主板上的搞不好永远蓝屏了

网友:
想起以前公司的台式电脑,隔段时间就要把内存拔下来重新插进去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湿巾捏?我怕擦的更不好了够不到了

湿巾别了吧,上面不知道有其他什么物质,酒精喷雾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我这手生的别试了,这个旁边有好些个电容电阻主板上的搞不好永远蓝屏了

这倒是,上面元器件基本都是0201的。

网友:
一百钱的经验告诉你用沙纸打磨,要很细的那种比如说200目的。

网友:
我以前一直有酒精,后来用橡皮,以前只擦一次就好,现在需要擦几次

网友:
用橡皮擦擦几次变亮就好了

网友:
金手指清洁用橡皮就好,插槽簧片如果接触不良可用细针整形,但一般不至于,未确定接触不良就别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湿巾捏?我怕擦的更不好了够不到了

别用湿巾,哪个毛容易挂在上面

网友:
金手指清洁用橡皮就好,插槽簧片如果接触不良可用细针整形,但一般不至于,未确定接触不良就别动。

我试了试超尖的金属镊子,没敢捅到底,我怕那簧片脆了一断就惨了 针这个太好啦,谢谢老师

网友:
弹簧片凹进去,可以用镊子或曲别针掰直试试看能不能调正,曲别针掰直后末端可以折个小折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