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16C & R8C 在WIN11下安装完毕后,点击运行,却不显示运行窗口,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邀请:@damiaa   @tagetage   @huo_hu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IAR for M16C & R8C 在WIN11下安装完毕后,点击运行,却不显示运行窗口,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瑞萨的开发环境搭建

应该在eeworld的单片机论坛的瑞萨电子mcu分论坛里面有很多帖子介绍。

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也许有借鉴意义。这段时间没玩这个了。也不记得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真多,你看看你的软件是否支持Win11系统,然后上网找你这个软件的安装教程,设置IAR的环境变量等你做了吗???有问题先baidu,再来论坛问哦。

网友:
是不是兼容性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