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IAR for R8C 在WIN11下安装后,点击运行,却不显示运行窗口,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IAR for R8C 在WIN11下安装后,点击运行,却不显示运行窗口,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是不是有兼容性问题,试试兼容win7运行一下

网友:
之前win10刚出来时,不兼容一般,打开软件右键,以管理员身份打开运行

win11不兼容不妨试试

网友:
是不是安装错误,卸载重新安装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