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输出接上负载后波动非常大怎么办?

楼主:
用STSPIN32F0A电机驱动芯片内部的DC/DC转换器和面包板做测试,电路如图

L=22uH, C=47uF;
空载的时候输出为3.7V,波动为100mV左右,
接上一个100Ω的电阻,波动就变得非常大了,有2V多,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A:
要看这个BUCK电路额定本身输出是多少功率,多大电流

接上负载后100mV的波动

估计接近或微超最大负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这个BUCK电路额定本身输出是多少功率,多大电流 接上负载后100mV的波动 估计接近或微超最大负载 ...

是空载的时候有100多mV的波动,接上负载波动超级大

网友:
检查储能电感的规格,特别注意其Q值以及工作频率范围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空载的时候有100多mV的波动,接上负载波动超级大

电感电流的上下波动基本决定输出电压纹波大小

电感参数选用的不一定对

网友:
是不是因为干扰呢,可否修改电感值,或者电容值

网友:
我猜这个是面包板造成的问题,不要用面包板,用PCB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