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压敏电阻时需要注意的几个关键参数

楼主:
压敏电阻是一种能够在电路中防止过电压损害的元器件。它们在电路中起到限制电压和保护其他元器件的作用。作为一家专门售卖电子元器件的平台,为客户提供各种压敏电阻。在本文中,我们将深入介绍压敏电阻的参数和用途。

一、压敏电阻的基本概念

压敏电阻是一种非极性电子元器件,其特殊材料以超高电阻值作为其基础特性。当电压在预设的范围内时,它的电阻值保持为较高的值,但当电压超过此范围时,电阻值将急剧下降,并且能够吸收大量的电能,从而降低过电压的峰值。它们是由带有压敏电阻材料的导电材料制成的。常见的压敏电阻类型包括氧化锌压敏电阻和聚合物压敏电阻。

二、压敏电阻的参数介绍

1.电压系数(Voltage Coefficient)

电压系数指在压敏电阻作为电路保护器件时,阻值随所加的电压而变化的能力。通常情况下,电压系数被定义为电压变化1%时的电阻变化百分比。在具体应用中,电阻值与电压的关系是压敏材料的压敏特性之一。

2.额定电压(Rated Voltage)

额定电压是指在标准条件下该元件允许的最大电压值,一旦超过额定电压,压敏电阻将开始导电并内部发热,直到损毁。因此,在选择压敏电阻时,一定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符合需求的额定电压。

3.最大功率(Maximum Power)

电阻材料在电路中可以承受的最大功率称为“最大功率”。由于压敏电阻材料本身可吸收大量的电能,因此,它通常能承受更高的功率。在实际应用中,如果所需功率超过了选用的压敏电阻的最大功率,则该元件将过热而失效。

4.电阻值(Typical Resistance)

电阻值指在典型条件下的电阻值,即在标准电压下的电阻值。这将直接影响压敏电阻在电路中的功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压敏电阻的电阻值具有可变性,因此典型电阻值是允许范围内的平均值。

5.工作温度范围(Operating Temperature)

工作温度范围是指电阻操作时的允许温度范围。高温可以影响电阻的阻值和特性,同时低温也可能影响其灵敏度和有效性。因此,在规划电路并选择压敏电阻时,应特别注意其工作温度范围。

三、压敏电阻的作用

压敏电阻可用于各种电子设计和应用中,包括振荡电路、电源电路、稳压器、保护电路等。具体应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过电压保护

压敏电阻在系统中的最重要应用之一是作为过电压保护装置。当电路中产生过电压时,电阻值急剧下降,因此能够吸收大量的过电压峰值,避免其他电子元件受到损坏。

2.稳压器工作

压敏电阻可用作稳压器中的限流器。通过限制过大的电流,它们保护其他元件免受过度电流的损害,同时将电流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使系统更具可靠性。

3.振荡回路控制

压敏电阻可用于控制振荡回路的振幅和频率。在振荡电路中,压敏电阻通常用于在正向偏压时逆向保护谐振电感高峰瞬间削峰的作用。

4.电源滤波

压敏电阻可用于电源滤波器中。由于压敏电阻具有高的阻抗,因此可用于过滤噪声和其他电路杂散信号。

四、压敏电阻的应用案例

1.集成电路中的过压保护

在集成电路中,过电压常常会导致电路元件的损坏。通过在电路中添加压敏电阻,可以限制电压在合适的范围内,并保护集成电路免受过度电压的损害。

2.汽车电路中的保护

在汽车电路中,由于电压的不稳定性,很容易对电路造成影响。通过应用压敏电阻,能够保护电子元件免受汽车电路中的电压峰值和静电引起的电压损害。

3.常用保护装置

压敏电阻是一种常用的过电压保护元件,也常用于有源器件、传感器、电机等电路中作为电压限制和过压保护装置。

总之,作为一种常用的电子元器件,压敏电阻在电路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选择压敏电阻时,需要特别注意电阻值、额定电压、最大功率、工作温度范围等参数。

网友:
还需要选择符合环保要求的,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

网友A:
压敏电阻具有较大的寄生电容,无法应用于高频信号系统的防雷,因此,选型时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具有较大的寄生电容,无法应用于高频信号系统的防雷,因此,选型时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得用TV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