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态电容

楼主:
固态电容是什么东西?

固态电容全称为:固态铝质电解电容。与液态铝质电解电容最明显差别是采用了不同的介电材料,液态铝电容介电材料为电解液,而固态电容的介电材料则为导电性高分子

导电性高分子不会与氧化铝产生作用,通电后不会发生爆炸的现象;固态,所以不存在受热膨胀导致爆裂的情况。固态电容环保、低阻抗、高低温稳定、耐高纹波等优点,是电解电容产品中最好的。

固态电容有哪些好的方面?

稳定

固体铝电解电容可在高温环境中持续稳定工作,直接提升主板性能。宽温度范围的稳定阻抗,适于电源滤波。有效地提供稳定充沛的电源,在超频中尤为重要。

固态电容在高温环境中仍能正常工作,保持各种电气性能。电容量在全温度范围变化不超过15%,优于液态电解电容。固态电解电容的电容量与工作电压基本无关,在电压波动环境中能稳定工作。

长寿

固态电容使用寿命极长(寿命超过50年)。与液态铝电解电容比,算"长命百岁"。不会被击穿,不必心液态电解质干涸以及外泄影响主板稳定性。没液态电解质诸多问题困扰,固态铝电解电容使主板更稳定可靠。

固态的电解质在高热环境下不会蒸发膨胀,燃烧。电容的温度超过其耐受极限,固态电解质也仅仅是熔化,不会引发电容金属外壳爆裂,十分安全。

工作温度直接影响到电解电容的寿命,固态电解电容与液态电解电容在不同温度环境下寿命明显较长。

ESR和高额定纹波电流低

ESR是电容重要的指标。ESR越低,电容充放电的速度越快,直接影响微处理器电路的退藕性能,高频电路中固态电解电容的低ESR特性更明显。固态铝电解电容的ESR非常低,同时具有非常小的能量耗散。高温、高频和高功率下固态电容的极低ESR特性充分吸收电路中电源线间的高幅值电压,防止对系统的干扰。

固态电容在等效串联阻抗表现上比电解电容有优异的表现,固态电容在高频时等效串联电阻极为微小,导电性频率特佳,有降低电阻抗和更低热输出的特色。

固态电容的缺点呢?

固态电容相比上面说的液态电容耐电压不太行。固态电容主要应用在低压范围,高压方面性能不行,在慢慢改善。不过市面上看到有小容量的100v的固态电容了。

固态电容与电解电容比,同体积同电压下,电解电容的容量远大于固态电容,电脑主板CPU电源部分大都采用固态电容,虽避免了爆浆问题,但体积较大。

固态电容的低频响应不如电解电容,如果用于涉及到音效的部分会得不到最佳的音质效果。

性价比方面,而固态电容的价格不便宜,单个电容的价格高于液态电容。但是比钽电容价格好很多。

网友A:
我有个疑问,那固态钽电容呢,不包含在固态电容里面吗?还是固态电容默认为固态铝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问,那固态钽电容呢,不包含在固态电容里面吗?还是固态电容默认为固态铝电容

一般说固态电容就是指固态铝质电解电容 你说的固态钽电容 就叫钽电容

网友:
固态电容的介电材料则为导电性高分子材料

电解电容里面是电解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问,那固态钽电容呢,不包含在固态电容里面吗?还是固态电容默认为固态铝电容

一般语境下,固态电容特指固态铝电解电容。这是因为长期以来,铝电解都是液态电解液结构,所以固态工艺发明以来的市场推广都是针对传统液态来突出固态概念的。

钽电解则不同,虽然最早的钽电解也是液态电解液的,但液态钽电解非常贵,其性能也更好,仅用于某些不在乎成本的场合,比如军用、宇航用、特种工业用等。固态钽电解发明后,其成本远低于液态钽电解,所以成为了市场中的主流,一般场合则根本见不到昂贵的液态钽电解。所以钽电解的情况恰好与铝电解相反,特殊场合下强调的反而是液体钽电解,或称湿钽电解。

严格定义下,固态电解电容当然包括钽固态电解电容,此外还包括铌固态电解电容等,但默认语境下即不特别强调时,铝电解默认为液态,钽电解默认为固态,毕竟这些都是“大路货”。只有强调特殊性,让购买者愿意为特殊性买单时,才刻意强调“固态”、“液态”之类。

网友:
刚简单搜了一下,二手拆机美国产液态钽电解70uF/100V报价72元/只,似乎是1986年产的。同品牌液态钽电解220uF/75V的报价285.6元/只,外观已“丐化”的西门子68uF/20V居然也要卖到18元/只。外观比较好的拆机百uF百V左右的液态钽电解普遍报价在三四百元一只。有没有惊诧一把?

网友:
固态电容的工作电压通常较低,如果在高电压场合使用容易出现击穿和烧毁的情况

网友:
很多电脑主板都是固态电容,确实不错尤其是高端系列拿这个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问,那固态钽电容呢,不包含在固态电容里面吗?还是固态电容默认为固态铝电容

一般语境下,固态电容特指固态铝电解电容。这是因为长期以来,铝电解都是液态电解液结构,所以固态工艺发明以来的市场推广都是针对传统液态来突出固态概念的。

钽电解则不同,虽然最早的钽电解也是液态电解液的,但液态钽电解非常贵,其性能也更好,仅用于某些不在乎成本的场合,比如军用、宇航用、特种工业用等。固态钽电解发明后,其成本远低于液态钽电解,所以成为了市场中的主流,一般场合则根本见不到昂贵的液态钽电解。所以钽电解的情况恰好与铝电解相反,特殊场合下强调的反而是液体钽电解,或称湿钽电解。

严格定义下,固态电解电容当然包括钽固态电解电容,此外还包括铌固态电解电容等,但默认语境下即不特别强调时,铝电解默认为液态,钽电解默认为固态,毕竟这些都是“大路货”。只有强调特殊性,让购买者愿意为特殊性买单时,才刻意强调“固态”、“液态”之类。

老师这个说到心坎上了,电脑主板说全固态,军工级巴拉巴拉

网友:
目前固态电容相对于普通电解电容来说价格还是贵些,还不能完全淘汰电解电容

网友B:
固态电容耐压普遍低,整不过电解

但人家高频特性好,高频滤波场合

电脑主板和显卡上的固态电容到处都是

网友:
固态充放电速度快,数字电路滤波部分现在也是很多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耐压普遍低,整不过电解 但人家高频特性好,高频滤波场合 电脑主板和显卡上的固态电容到处都 ...

是啊  电压高压部分还是电解电容  什么 蓝宝石 红宝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语境下,固态电容特指固态铝电解电容。这是因为长期以来,铝电解都是液态电解液结构,所以固态工艺发 ...

感谢耐心讲解,液体钽前端时间谋方审核,这个名称也不让用了,让名称改为非固体钽电解电容(因为电解质严格来说是胶状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语境下,固态电容特指固态铝电解电容。这是因为长期以来,铝电解都是液态电解液结构,所以固态工艺发 ...

老师讲解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