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SCII字符绘制电路原理图

楼主:
AACircuit 是一个使用 ASC 字符绘制电路图的软件。 原软件是用 Delphi 开发的,而 AACircuit Py 是它的 python 移植版本。

   o----o-----------o
   |    |           |                Phasenverschiebung = 0?
   |   .-.         .-.
   | R1| |       RC| |
   |   | |         | |     C2                    rBE
   |   '-'         '-'                       re= --- || RE
   |    |           |      ||                     ?
  ---   |           o------||----------o
   -    |           |      ||
   |    |         |/
   |    o-----o---|                    UA
   |    |     |   |>
   |    |     |     |      ||
   |    |     |     o------||-----o
   |    |     |     |      ||
   |   .-.    |    .-.
   | R2| |CB --- RE| |     C1
   |   | |   ---   | |            UE
   |   '-'    |    '-'
   |    |     |     |
   o----o-----o-----o-------------o----o

网友:
需要使用等宽字体显示

网友A:
这电路。。。看介绍是能运行的???还是说只是图一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看介绍是能运行的???还是说只是图一乐?

哈哈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看介绍是能运行的???还是说只是图一乐?

只是以文本方式显示

网友B:
蛮有意思的,固件开发注释应该用得上

不错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蛮有意思的,固件开发注释应该用得上 不错

印象中以前msp430的例程就喜欢用类似的风格写注释

网友C:
这个注释是写在工程程序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注释是写在工程程序里面吗?

就是以文本方式显示电路,可以以注释方式写到程序,或者readm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