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环佩戴是否紧贴皮肤检测电路

楼主:
手环佩戴是否紧贴皮肤检测电路

我想用一颗触摸芯片实现手环佩戴是否佩戴紧贴皮肤的检测,可以实现吗?比如两个金属PAD同时接触到皮肤的时候,认为是佩戴良好。输出一个信号给到单片机。用单片机的INT中断脚给触摸芯片输出信号计数,从而检测出佩戴过程是否有脱落或者太松的情况。有哪些更好的方法?兼顾成本和可靠性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 ... 0AF2D5E298D8BB1.pdf

网友:
用一颗触摸芯片实现手环佩戴是否佩戴紧贴皮肤的检测,可以实现吗?

没有想不到的,只有做不到的

网友:
华为黑科技指环,皮肤接触即可获取健康数据
苹果智能指环专利:基于感测电路,可识别手指和皮肤接触

网友A:
普通触摸芯片应该不行

网友:
触摸芯片的灵敏度和精度可能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网友:
华为黑科技指环,皮肤接触即可获取健康数据
苹果智能指环专利:基于感测电路,可识别手指和皮肤接触

这些黑科技其实看看就好
取决于数据样本的。好像这些黑科技对于黑棕皮肤的不是很友好,我从网上看的

网友:
一颗触摸芯片理论上是可以的,有的芯片直接就能输出,例如艾为电子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你的蓝牙耳机,里边用的触摸按键多数都能实现你的需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通触摸芯片应该不行

为什么不行? 接触皮肤一直保持低电平  松动 脱落 输出高电平  版主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你的蓝牙耳机,里边用的触摸按键多数都能实现你的需求

逻辑上是没问题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黑科技其实看看就好 取决于数据样本的。好像这些黑科技对于黑棕皮肤的不是很友好,我从网上看的

触摸和光传感器  不一样的吧 触摸芯片和肤色无关   不都是电阻、电容效应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黑科技其实看看就好
取决于数据样本的。好像这些黑科技对于黑棕皮肤的不是很友好,我从网上看的

触摸和光传感器  不一样的吧 触摸芯片和肤色无关   不都是电阻、电容效应的吗

光传感器透皮检测血管 不同颜色不一样还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行? 接触皮肤一直保持低电平  松动 脱落 输出高电平  版主请赐教

大部分触摸感应芯片,只要足够近不需要接触就可以感应到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触摸感应芯片,只要足够近不需要接触就可以感应到信号

你说的是电容效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电容效应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摸和光传感器  不一样的吧 触摸芯片和肤色无关   不都是电阻、电容效应的吗 [/q ...

触摸信号  跟血液没毛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