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连接NB+30S电动机智能保护器

楼主:
本案例控制的主要对象是ZNB+30S电动机智能保护器各项参数的显示与报警。主PLC选用的是西门子CPU,通过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模块监控数据并控制现场设备。设备采用ZNB-30S电动机智能保护器,将马达保护器接入西门子 PLC 的网关采用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以下内容为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配置过程。
1、首先将Modbus485 转 Profinet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在博图中建立新项目“网关测试”并进入设备和网络,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后安装 GSD 文件;
2、选择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
3、将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配置到网络中;
4、将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在Profinet网络中的设备名称与IP地址进行设置;
5、确认保护器用到参数的总数据量,在组态中添加相对应的数据长度,配置了8个寄存器(16个字节的输入和输出);
6、组态设置完成后下载到PLC中,从站的通讯应用格式说明见下图所示;
7、查询数据帧,读数据(功能码 03),此功能可以让用户获得记录的数据和设备采集及系统参数,下表中是从一号机读5个采集到的数据,在装置中的地址分别是0100H-0104H;
8、由以上案例可见,从站功地址为1,能码为03,读取的寄存器数量为5个,而后即可开始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的配置,首先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如图所示;
9、配置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与设备名称要与组态软件中保持一致;
10、设置 Modbus485 的参数要和从站一致,本例为波特率 9600,8 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 (注意:如果校验位不是无校验那么数据位请选择9,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 ;
11、在 ModbusRTU出选择插入节点;
12、地址填写从站地址1;
13、在Node处插入功能码;
14、可在右边功能码处确定选择是否正确;
15、手册中范例起始地址为 100H,需换算成 10 进制地址为 256,填入连续读取的5 个地址的数据;
16、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与博图中的IQ地址相对应,本例中 I 地址为 68-83,若地址为0寄存器地址256号的数据就会映射到IW68,后面数据依此往后按顺序排列,需要注意的是,配置完设备名称和IP下载到Modbus485 转 Profinet网关后,需要重新上电配置才会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