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驱动不见了

楼主:
用了很久的ST-Link驱动突然不见了,重新安装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电脑重启也没用,到底怎么了,应该怎么办?

网友:
u口坏了?

网友A:
换了几根USB,换了电脑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几根USB,换了电脑也不行

那有可能是STLink坏了,你还有STLink嘛?插上别的STLink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有可能是STLink坏了,你还有STLink嘛?插上别的STLink试试。

买了个新的ST-Link,还没到

网友C:
ST-Link查到usb口应该是有反应的,就算驱动没安装好或者什么原因让驱动用不得了。

你可以试试。如果有反应就看看驱动是怎么回事。可以卸载后重装什么的。

当然ST-Link也是可能坏掉的。但不一定哦,可能性不是蛮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个新的ST-Link,还没到

正常来说驱动不会坏,我感觉大概率是STLink坏了,驱动坏了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可以看到USB设备的,只是没有驱动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Link查到usb口应该是有反应的,就算驱动没安装好或者什么原因让驱动用不得了。 你可以试试。如果 ...

在别的电脑装驱动插上也没反应,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估计是坏掉了

网友:
那估计就是stlnik坏掉了吧

网友:
你到别的电脑上装驱动,不就可以看看STLINK坏没坏啦?

网友:
掉固件了

网友:
以前我一个老的jlink就是经常掉固件。知道掉了就重新烧一遍。

网友:
确定是固件的问题,重烧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