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源电感声音间断地响声,什么原因

楼主:
升压电源电路图,电感有滋滋的响声,是什么问题,电感声音间断地响声,声音不是很大,大概1秒响一下。

220uH的电感没,实际用的是680uH,反馈的电流采样电阻用的是1欧的,R3用的是200K,加个1K的可调电阻微调。
输入是12V,空载电流10mA

是电感大了吗

网友A:
这个是就一个板子响,还是所有的板子都响啊

网友B:
可能是接触不良吗,或者是电流经过电感线圈,产生交变磁场,产生振动而发出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就一个板子响,还是所有的板子都响啊

开始做了块实验板

后来有问题后又焊接了一块,一样的问题

有什么要指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接触不良吗,或者是电流经过电感线圈,产生交变磁场,产生振动而发出声音。

接触不良基本排除

网友:
空载还是带载,能排除是啸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做了块实验板 后来有问题后又焊接了一块,一样的问题 有什么要指教的

和我遇到的情况不一样,我这是多个板子中,就一个有问题的,你这也不能排除是原理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