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V7 for AVR 和Atmel avr 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楼主:
ICCV7 for AVR 和Atmel avr  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有知道的请给指点

网友A:
iccv7和atmel-avr之间没有直接的比较,因为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用于不同的目的。iccv7是一种用于为avr微控制器编译c程序的软件工具,而atmel-avr是atmel生产的一系列特定微控制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cv7和atmel-avr之间没有直接的比较,因为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用于不同的目的。iccv7是一种用于为avr ...

请问:ATMEL ATMEGA16A 使用哪个编译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ATMEL ATMEGA16A 使用哪个编译器呢?

主流avr编译器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ATMEL ATMEGA16A 使用哪个编译器呢?

强烈推荐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