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DAC

楼主:
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DAC

  • 基本介绍

根据手册,PSOC 62S4 PIONEER KIT拥有一个12位的DAC,稳定时间小于2μs ,可以由DMA控制器驱动,以生成用户定义的波形。DAC输出可以是电阻阶梯输出(近似线性),也可以是使用CTBm块中的运算放大器的缓冲输出。

二、主要API介绍

1.DAC初始化cyhal_dac_init()

2.DAC设置参考电压cyhal_dac_set_reference()

3.DAC输出cyhal_dac_write()

PS:

1.翻阅数据手册没发现哪些引脚可以设置成DAC的输出引脚。

网友:
对哦,被英飞凌收购了。。。

网友A:
这几个行不行呢,P10[0] - P10[7],P11[0] - P11[7],P12[0] - P12[7],P13[0] - P1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行不行呢,P10[0] - P10[7],P11[0] - P11[7],P12[0] - P12[7],P13[0] - P13[7]

P10_0、P10_1、P10_2、P10_3初始化失败

P10_4、P10_5、P10_6在开发板上与温度传感器连接,不便使用

P10_7在开发板上与环境光传感器连接,不便使用

其余引脚开发板未引出

网友B:
12位的DAC能不能作为一个基准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位的DAC能不能作为一个基准电源?

得看你自己的实际需求

这是数据手册中关于DAC的一些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