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COMP

楼主:
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COMP

  • 基本介绍

根据手册,PSOC 62S4 PIONEER KIT拥有两个可以在所用功率模式下都可以使用的低功耗比较器(LP Comparator),这允许了在系统深度睡眠和休眠模式期间,当其他模拟系统资源被禁用,拥有监测外部电压水平的能力。

二、主要API介绍

1.COMP初始化cyhal_comp_init()

其中,cyhal_comp_config_t结构体为

  1. COMP配置cyhal_comp_configure()

注意:调用该函数将保留比较器的通电状态。

  1. COMP事件使能cyhal_comp_enable_event()

其中,cyhal_comp_config_t枚举为

三、COMP简易程序

功能描述:将比较器的结果输出,1为非反相引脚电压大于反相引脚电压,否则为0。

代码描述:

1.初始化COMP,配置非反向引脚为P6_2,非反向引脚为P6_3,功率等级为高,不使用迟滞

 PS:

1.不知道支不支持滤波

VID_20230421_212321

main.c

网友:
根据手册,PSOC 62S4 PIONEER KIT拥有两个可以在所用功率模式下都可以使用的低功耗比较器(LP Comparator),这允许了在系统深度睡眠和休眠模式期间,当其他模拟系统资源被禁用,拥有监测外部电压水平的能力。

可经用比较结果产生唤醒中断吗?

网友:
一般说是在功率模式下产生唤醒中断从而使系统从睡眠或休眠模式中恢复

网友:
看到有COMP简易程序这个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