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点灯代码,还可以精减吗?

楼主:
最新在学习国产新定义51单片机,学习点灯,苦思了一天,抄了如下几行代码,成功点亮LED灯。我想了一下,还可以精简吗?

//main.c 无头文件引用
sfr   P3      = 0XB0;  //P3口数据寄存器
sfr   P3CON   = 0XB1;  //P3口输入/输出控制寄存器
void main(void)
 P3CON |= 0x02; //设置 P3.1 为推挽输出
 P3 = 0x02;
 while(1);
}

编译代码量: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nst=0 code=23
LX51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网友:
用51汇编吧。

网友A:
汇编,我还没有入门呀,说来惭愧呀。我是想,在C上,还有优化的空间吗?

网友B:
51汇编有人三天就学会了,但是,实话说,真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汇编,我还没有入门呀,说来惭愧呀。我是想,在C上,还有优化的空间吗?

看看它生成的汇编列表文件 可以发现答案。

要用C的话 这几个字节空间省起来也没得多少意思。 也就是开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它生成的汇编列表文件 可以发现答案。 要用C的话 这几个字节空间省起来也没得多少意思。 也就是 ...

对呀,对呀,就是想想,其实现在大资源的芯片大把,就是感觉是不是还有优化的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汇编有人三天就学会了,但是,实话说,真不是那么简单的

汇编,我看了一下,感觉太费脑子了,我看了C51的寄存器,相比32的,那简单得太多的。

网友:
汇编再精炼就需要用汇编的间接地址了,需要看看寄存器

网友:
都直接寄存器控制了,还能精简?

网友:
个人感觉没啥精简的地方了,要是还有,就当我没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