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评测】安路(型号SF1S60CG121I) 06 使用SF1的硬核以及UART驱动

楼主:
1.1使用IP Generator生成RISC-V硬核和PLL核

创建工程并选择器件为SF160CG121I。

点击Tools->IP Generator,选择Create an IP core,生成RISC-V核SF1_MCU和PLL核sys_pll。

1.2 设计GPIO接口电路

在创建SF1_MCU IP的时候,选中了3个GPIO输出,在左侧的示意图上会出现三组GPIO相关的端口。

每组端口由gpiox_in、gpiox_out、gpiox_dir(x=0,1,2,3….n),与FPGA的物理端口连接需要添加一个控制电路,该控制电路中gpio_dir控制物理端口和gpio0_in还是和gpio0_out相连接。具体代码如下:

module gpio_controller(
	output wire O_gpio_in,
    input  wire I_gpio_dir,//1'b0:input  ,1'b1:output
    input  wire I_gpio_out,

    inout  wire IO_gpio
    );

	assign IO_gpio = I_gpio_dir?I_gpio_out:1'bz;
    assign O_gpio_in=IO_gpio;

endmodule

1.3 设计SOC模块以及使用

结合上述配置好的RISC-V IP核和GPIO接口电路模块,组成一个可以供外部调用的SOC模块,具体代码如下:

module SF1_SOC(
	input wire			I_clk,
    input wire			I_rst,
    input wire			I_timer_clk,

    input wire			I_jtag_tck,
    output wire			O_jtag_tdo,
    input wire			I_jtag_tms,
    input wire			I_jtag_tdi,

    input wire        I_uart_rx,
    output wire       O_uart_tx,

    inout wire			IO_gpio_0,
	inout wire			IO_gpio_1,
	inout wire			IO_gpio_2

);

	wire S_gpio0_out;
    wire S_gpio0_dir;
    wire S_gpio0_in;
	wire S_gpio1_out;
    wire S_gpio1_dir;
    wire S_gpio1_in;
	wire S_gpio2_out;
    wire S_gpio2_dir;
    wire S_gpio2_in;

//gpio_controller instances
	gpio_controller	u0_gpio_controller(
		.O_gpio_in(S_gpio0_in),
    	.I_gpio_dir(S_gpio0_dir),
    	.I_gpio_out(S_gpio0_in),

    	.IO_gpio(IO_gpio_0)
    );

	gpio_controller	u1_gpio_controller(
		.O_gpio_in(S_gpio1_in),
    	.I_gpio_dir(S_gpio1_dir),
    	.I_gpio_out(S_gpio1_in),

    	.IO_gpio(IO_gpio_1)
    );

	gpio_controller	u2_gpio_controller(
		.O_gpio_in(S_gpio2_in),
    	.I_gpio_dir(S_gpio2_dir),
    	.I_gpio_out(S_gpio2_in),

    	.IO_gpio(IO_gpio_2)
    );

//SF1_MCU
SF1_MCU	u_SF1_MCU(
    	.core_clk(I_clk),
    	.timer_clk(I_timer_clk),
        .core_reset(I_rst),

        .jtag_tck(I_jtag_tck),
        .jtag_tdo(O_jtag_tdo),
        .jtag_tms(I_jtag_tms),
        .jtag_tdi(I_jtag_tdi),

		.soft_ip_apbm_en(1'b0),
        .qspi0cfg1_mode(1'b1),
        .qspi0cfg2_mode(1'b1),

        .uart_tx(O_uart_tx),
        .uart_rx(I_uart_rx),

		.gpio0_out(S_gpio0_out),
        .gpio0_dir(S_gpio0_dir),
        .gpio0_in(S_gpio0_in),

        .gpio1_out(S_gpio1_out),
        .gpio1_dir(S_gpio1_dir),
        .gpio1_in(S_gpio1_in),

        .gpio2_out(S_gpio2_out),
        .gpio2_dir(S_gpio2_dir),
        .gpio2_in(S_gpio2_in),

//        .mtip(),
//        .apb_clk(),
//        .apb_paddr(),
//        .apb_pwrite(),
//        .apb_penable(),
//        .apb_pprot(),
//        .apb_pstrobe(),
//        .apb_psel(),
//        .apb_pwdata(),
//        .apb_prdata(),
//        .apb_pready(),
//        .apb_pslverr(),

		.nmi(),
        .clic_irq(),
        .sysrstreq(),
        .apb_clk_down(),
        .apb_paddr_down(),
        .apb_penable_down(),
        .apb_pprot_down(),
        .apb_prdata_down(),
        .apb_pready_down(),
        .apb_pslverr_down(),
        .apb_pstrobe_down(),
        .apb_pwdata_down(),
        .apb_pwrite_down(),
        .apb_psel0_down(),
        .apb_psel1_down(),
        .apb_psel2_down()
);

endmodule

在TOP模块中调用,SOC模块和PLL模块

添加管脚约束,通过查看硬件原理图,可以整理出使用到的IO端口连接

TOP端口 FPGA端口 外设
I_clk_25m D7 25M无源晶振
I_rst_n H3 按键K0
I_jtag_tck C7 JTAG TCK引脚
O_jtag_tdo C6 JTAG TDO引脚
I_jtag_tms D6 JTAG TMS引脚
I_jtag_tdi D5 JTAG TDI引脚
O_led0 J4 LED0
O_led1 H5 LED1
O_led2 J5 LED2
I_uart_rx E4 SF1_UART_RX
O_uart_tx A4 SF1_UART_TX

添加完成IO约束和时序约束后,就可以生成位流文件,准备接下来的下载了。

2.RISC-V程序编写

上述过程完成了RISC-V硬核的实现,接下来需要在编写运行在RISC-V处理器上程序。

2.1开发环境准备

SF1上的RISC-V硬核的程序是在Future Dynasty(FD)集成开发环境中进行的,开发工具直接将压缩包解压到硬盘上即可,注意在路径中不要有中文,否则会有乱码、编译器无法执行等问题。

2.2创建工程

在File->New中选择Project,按下图中所示的流程创建gpio_demo工程。

2.2下载工程

创建完成后,由于串口驱动中的波特率驱动存在bug,需要对驱动程序进行修改,修改的地方位于

修改后就可以正常使用UART了。编译工程后,在工程的Debug文件夹下查看可产生的二进制文件。回到TD软件中,点击工具栏中的Download按钮。在页面中选择FPGA的位留文件和RISC-V工程的Hex文件,下载方式选择PROGRAM RISCV IMG,下载时,记得点击文件列表中的位流文件,这样下载时才不会报错。

2.3运行演示

09演示

工程附件

网友:
配置好的RISC-V IP核和GPIO接口电路模块,主要是供外部调用的SOC模块

然后下载时,记得点击文件列表中的位流文件,这样下载时才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