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鼠标在光标移动的 过程中常常 停住,再移动 又是移动了一段距离又停住,请问何故

楼主:
光电鼠标在光标移动的 过程中常常 停住,再移动 又是移动了一段距离又停住,请问何故

网友:
先交叉实验 看看鼠标还是电脑 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是有线鼠标吗?如果是 有可能是鼠标线靠近鼠标的部分线差不多要断了。剪掉一截重新焊接一下。

无线的应该就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全新的鼠标按键就应该好了,肯定是接触的问题。

网友:
最常见的是鼠标底部太脏或桌面的反射/反射变化率不足所致,其背后的原理都是光电管收到的信号强度不足或时断时续,这个很容易通过观察判定。其它原因则包括鼠标电路板、引线的接触不良,电池电压不足(仅无线鼠标)、CPU过载等,也同样很容易观察、判断。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良,比如灰层,或者是受到什么干扰,电池不足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东西还不是一定出现,突然出现一下搞得心里特别难受

网友:
电量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东西还不是一定出现,突然出现一下搞得心里特别难受

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

换电池,不行就换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