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用什么分配单片机IO引脚的

楼主:
如题

    不会嵌入式编程的电子工程师,在设计原理图时,遇到部分原理图ADC、DAC、定时器,串口什么都用的时候,通常是结合布局反复改IO口,还得反复查STM32的数据手册,看看默认功能是否合适,这样就在原理图->更新PCB->尝试走线,上反复折腾。又没有什么引脚分配工具,会显示引脚功能,是否占用、冲突什么的。查了下,有说用CUBEMX,正在下载,上G了,有没有更方便的推荐?

网友A:
STM32CUBEMX就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CUBEMX就很好。

谢谢版主,我再装下试试,刚装的电脑没联网,这个得联网才能用

网友:
我们就用的CUBEMX,确实挺大的,CUBEMX软件对以前的电脑不友好。

网友:
找一些支持图形化界面操作,可以快速进行引脚分配,并生成相应代码的工具

网友:
用Excel分配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还是cube吧,不需要用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