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升压降压电路12~63伏输入,双输出22伏

楼主:
高手们,看看我刚设计这一款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没有做样品,设计用途为,低音炮可以外接12V电瓶,外接48伏电车电源,外接笔记本电源(90W)

近来想把低音炮的电源改一下,想把低音炮的TDA2030换为TDA2050,原来的变压器铜线绕的,功率也不是很高,声音大时,18V电压能压降到13V,所以设计了一款电路,还没有制做,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指教 。

UC3843逆变换流器–SEPIC逆变拓扑(输入12V~63V,输出+-22V/3A,约130瓦)

网友A: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UC3843需要一定直流电压(典型值8.4V,最大值9V)才能够启动。你的输入是最小10V直流电压,减去桥式整流两个二极管压降,就不够9V了,更何况串联R2这个电阻。

网友:
simu下吧,要是打板出来有问题就白花银子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UC3843需要一定直流电压(典型值8.4V,最大值9V)才能够启动。你的输入是最小 ...

图纸已改,以前我是这么计算的,电池10伏时,已经接近低电压,不起动也罢,一般电瓶12伏时,减去桥堆1.4V,剩下10.6V,这个时候起动应该 还是可以的,起动之后后级输出固定12~16伏给3843供电,问题 不大了。

实在不行的时候,把桥堆取掉。主要是看后级设计,不知后级设计有没有问题 ,没做手工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已改,以前我是这么计算的,电池10伏时,已经接近低电压,不起动也罢,一般电瓶12伏时,减去桥堆1. ...

问题就在于无法启动,启动后3843靠变压器的7~8脚之间绕组供电,那没有问题。

即使去掉D4(短路掉),电池端电压为12V时,电容C6两端电压也必须达到9V才能够启动。那么R2两端电压只有3V,通过其中的电流为3/27=0.11(mA),这可不够用,3842芯片在未启动时耗电多少mA,你自己查查吧。

网友B:
改了3个地方,查了,起动电流大于0.5mA,才可以起动

1.     取销D4防反接,改到芯片位置,以防63伏高电压供电后,影响启动后的供电,所以加隔离二级管(压降0.2V),命名为D4,

2.     加稳压管1N4744,典型参数1W,15V,17mA

3.     27K改5K(如不行再改小,确保稳压管可以承受63伏高电压与电阻的相关电流)

论坛出大神,一语点醒俺,十分感谢,另外12伏电瓶,起动按12伏计算即可,因为一般情况下,即使电量不足,也会接近11-12伏,空载在10V的时候,基本是虚电,这种情况下不需要电路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3个地方,查了,起动电流大于0.5mA,才可以起动 1.     取销D4防反接,改到芯片位置 ...

减小R2,方向是正确的。

但R2减小到5千欧,还不够。在未启动时,3843耗电0.56mA。此时流过R2的电流将全部流入芯片,没有多余的电流为C6充电,所以元件若有误差(例如R2比标称值大了5%),C6两端电压就达不到9V,3843就会无法启动。另外,即使R2能够使C6两端电压达到9V,在芯片未启动时(例如C6两端电压从零开始上升,3V5V7V时),充电电流也比较小,那么从电源开关闭合到C6两端达到9V的时间会比较长,是否能够接受这么长的时间?R2还要再减小一些才行。我手头的计算器没电,不能使用,估计R2要减小到2.7千欧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3个地方,查了,起动电流大于0.5mA,才可以起动 1.     取销D4防反接,改到芯片位置 ...

R2减小到2.7千欧,输入电压最大(63V时),ZD1通过的电流可能超过额定值,需要重新计算选择稳压管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3个地方,查了,起动电流大于0.5mA,才可以起动 1.     取销D4防反接,改到芯片位置 ...

电容C3和C7两端电压交流成分远大于C1C2的交流成分。该两电容是否允许通过这么大的交流电流,需要验算。根据经验,普通电解电容是不行的。

如果普通电解电容不能在这么严酷的条件下工作,最好放弃SEPIC拓扑,变压器改成带抽头的三个绕组,整流输出的全部功率由变压器传递。此时变压器体积可能比原来的设计要大一些,但大得并不多。

网友:
谢谢指点,受益良多,有空的时候,做个手工的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