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MOS管的输出阻抗呢?

楼主:
怎么知道一个MOS管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呢?在网上找了很久,这方面资料好少啊

网友:
那是不好找
本来人家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是针对在设计电路中,要提高效率来说的
单纯拿一个MOS管器件谈它的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手册是查不到,靠人们设计电路后总结,总结这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靠测量数据说话,有的靠理论功底说话

网友:
MOS管的输出阻抗,确实不容易找。如果是开关电源用的功率MOS管,因其工作于开关状态,所以对输入输出阻抗并不关心。只有线性放大工作用的MOS管(小功率管)才关心输入输出阻抗,通常在手册中以h参数方式标注。

网友A:
【怎么知道一个MOS管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呢?在网上找了很久,这方面资料好少啊】

你要MOS管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是想干什么?

网友:
这跟MOS管的工作状态和具体电路相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一个MOS管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呢?在网上找了很久,这方面资料好少啊】 你要MOS管的输入阻抗 ...

我想用这个电路去推换能器,单片机P33输出的是40KHZ方波,

这里得知道MOS管的输出阻抗是多少,我后面才能知道怎么去算变压器的匝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这个电路去推换能器,单片机P33输出的是40KHZ方波, 这里得知道MOS管的输出阻抗是多少,我后面 ...

此电路,与MOS管的输出阻抗无关。而且,MOS管在此电路中是开关工作,其输出阻抗(漏极)在导通时和在关断时差异非常大。导通时MOS管阻抗很小,通常在一欧以下,关断时MOS管阻抗很大,接近无穷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这个电路去推换能器,单片机P33输出的是40KHZ方波, 这里得知道MOS管的输出阻抗是多少,我后面 ...

我猜想:你是受【阻抗匹配】这个词汇的影响,认为此电路中变压器应该使MOS管输出阻抗与换能器的5欧阻抗【匹配】。可见【阻抗匹配】这个词实在是误人不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这个电路去推换能器,单片机P33输出的是40KHZ方波, 这里得知道MOS管的输出阻抗是多少,我后面 ...

【我想用这个电路去推换能器,单片机P33输出的是40KHZ方波】

估计你是要弄什么超声波测距之类。此电路过于简单,不能实现你的测距要求。

首先,你那个单片机引脚无论如何也达不到40kHz频率下驱动MOS管进入饱和导通——没有那么大电流驱动能力(需要几十最好是几百mA),为此单片机引脚与MOS管门极之间至少加一级三极管放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这个电路去推换能器,单片机P33输出的是40KHZ方波, 这里得知道MOS管的输出阻抗是多少,我后面 ...

其次,你那个MOS管漏极没有任何关断时抑制尖峰电压的措施。该管从饱和导通到关断瞬间漏极电压可达电源电压(12V)的几十倍,你的管子恐怕没有这么高的耐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这个电路去推换能器,单片机P33输出的是40KHZ方波, 这里得知道MOS管的输出阻抗是多少,我后面 ...

如果是毕业设计,要做个倒车超声雷达,那么最好功率放大采用推挽输出。

变压器匝数比,主要取决于你需要多大输出功率。要求的输出功率越大,变压器初级与次级匝数比越小。要求探测距离达到几米或者更多,那就要比较大一点的功率(数W)。

这方面,chunyang 有丰富经验,向他请教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想:你是受【阻抗匹配】这个词汇的影响,认为此电路中变压器应该使MOS管输出阻抗与换能器的5欧阻抗【 ...

额,可能真是这样,我就是想让MOS管的输出阻抗跟换能器的输出阻抗相同,但是又不知道MOS管的输出阻抗,所以看到的都是用变压器做阻抗变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用这个电路去推换能器,单片机P33输出的是40KHZ方波】 估计你是要弄什么超声波测距之类。此电路 ...

如果只在放大区,不到饱和区,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次,你那个MOS管漏极没有任何关断时抑制尖峰电压的措施。该管从饱和导通到关断瞬间漏极电压可达电源电 ...

噢,看来还得加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毕业设计,要做个倒车超声雷达,那么最好功率放大采用推挽输出。 变压器匝数比,主要取决于你需 ...

不是啊,超声波清洗机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可能真是这样,我就是想让MOS管的输出阻抗跟换能器的输出阻抗相同,但是又不知道MOS管的输出阻抗,所 ...

变压器在此确实是起阻抗变换的作用,不过并不是将换能器的阻抗变换为MOS管的输出阻抗,而是将换能器的阻抗变换为我们所【需要的阻抗】。这个我们所【需要的阻抗】,是由你的设计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在放大区,不到饱和区,可以吗?

MOS管若是工作于放大区,那效率就太低了。据你15楼说,是要搞个超声清洗机,那功率不会很小。如果MOS管工作于放大区,将会发热比较厉害。

对这种需要一定功率输出的情况,效率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看来还得加个续流二极管

简单地加个续流二极管,不能使变压器初级磁通复位。这终将使变压器铁芯磁饱和。要使磁通复位,若是单管工作,需要比较复杂的电路,如果是推挽工作,那磁通复位就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超声波清洗机呀

超声清洗机,为什么要用单片机产生40kHz矩形脉冲?你又不需要改变脉冲的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在此确实是起阻抗变换的作用,不过并不是将换能器的阻抗变换为MOS管的输出阻抗,而是将换能器的阻 ...

‘将换能器的阻抗变换为我们所【需要的阻抗】’,但是我不知道应该变换成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