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我安装 Atmel Studio 7.0 不能成功?

楼主:
我在安装 Atmel Studio 7.0 的时候,提示  有更高的版本,可是我在电脑里面没有发现有什么 版本的 Atmel Studio

这个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你去控制面板的程序卸载里面看,有没有【Atmel Studio】,我估计是已经有了,所以才提示这个。

网友A:
我在 控制面板里面 真的没有看到。不知道 是不是以前的 人安装又给卸载的,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 控制面板里面 真的没有看到。不知道 是不是以前的 人安装又给卸载的,才出现这个问题

有可能,没卸载干净导致的。

网友B:
才重新下一个最新版本试试。或者直接安装 mplab x ide,它已经包含了atmel stduio的功能。

网友:
atmel 搞的哪个BitCloud 好像不让下了。网上看到有写 BitCloud4.0

atmel被收购之后感觉就怪怪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才重新下一个最新版本试试。或者直接安装 mplab x ide,它已经包含了atmel stduio的功能。

mplab x 确实挺好用,不过配置解释没有,不知道怎么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mplab x 确实挺好用,不过配置解释没有,不知道怎么配置

mplab x 好像也有一个类似的配置工具,不过好久没用了,不知道现在功能怎样。

网友:
是不是之前安装了 Atmel Studio 的旧版本,后来卸载了,还有什么遗漏设置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