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电阻和厚膜电阻的制造工艺有何不同?

楼主:
电阻是一种用来限制电路中电流流动的器件,它的基本单位是欧姆(Ω)。电子元器件中常见的电阻包括薄膜电阻和厚膜电阻。这两种电阻的制造工艺、性能和应用场景有所不同。

一、薄膜电阻

薄膜电阻采用类蒸发的方法将电阻率材料蒸镀于绝缘材料表面制成。它的制造工艺相对比较复杂,需要在真空环境下进行精细的材料蒸发和成膜过程。常用的绝缘材料是陶瓷基板,这种电阻常用于需要高精度、低漂移的电路中,如模拟电路、计算机、通讯电路等。

下面是薄膜电阻的一些特点:

  1. 膜层薄:一般小于1μm,具有良好的热扩散性。

2、精度高:薄膜电阻的精度可以做到0.01%和0.1%。

3、温度系数低:温度系数是指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电阻值随温度变化的大小。薄膜电阻的温度系数可以做到小于10PPM/℃,即使在温度变化较大的情况下,电阻值也能保持稳定。

4、尺寸小:由于膜层非常薄,因此薄膜电阻体积小、重量轻。

5、价格高:由于制造工艺的复杂性以及高精度、低漂移的特性,薄膜电阻的价格相对比较高。

二、厚膜电阻

厚膜电阻器,又称:片式固定电阻器。它采用厚膜工艺印刷而成,通常采用的绝缘材料是玻璃和塑料基板。厚膜电阻器分为大功率电阻和精密电阻两种类型,主要应用于电源、逆变、滤波、配电等各种类型的电路中。

下面是厚膜电阻的一些特点:

1、膜层厚:厚膜电阻的膜层一般大于10μm。

2、精度低:常见的精度有1%、5%、10%等,一般精度无法满足高精度电路的需求。

3、温度系数高:温度系数一般较大,难以做到低温漂移。

4、尺寸大:膜层较厚,电阻器体积和重量较大。

5、价格低:由于制造工艺较为简单,因此价格相对便宜。

三、如何区分薄膜电阻和厚膜电阻

1、根据膜层厚度。厚膜电阻的膜层一般大于10μm,而薄膜电阻的膜层一般小于1μm。

2、根据制造工艺。厚膜电阻一般采用丝网印刷工艺,薄膜电阻则采用真空蒸发、磁控溅射等工艺方法。

3、根据精度。厚膜电阻的精度较低,一般为1%、5%、10%等,而薄膜电阻的精度可以达到0.01%和0.1%。

4、根据温度系数。厚膜电阻的温度系数一般较大,而薄膜电阻的温度系数可以做到非常低,如5PPM/℃,10PPM/℃等。

5、根据应用场景。薄膜电阻通常用于需要高精度、低漂移的电路中,如模拟电路、计算机、通讯电路等;而厚膜电阻常用于电源、逆变、滤波、配电等各种类型的电路中。

总结一下,薄膜电阻和厚膜电阻虽然都是用来限制电路中电流流动的器件,但它们的制造工艺、性能和应用场景有所不同。在选择电阻器时,应根据电路所需的精度、温度漂移和应用场景来选择最适合的电阻器。

网友:
薄膜电阻和厚膜电阻的工艺相差不大

网友:
薄膜和厚膜最终做出来封装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薄膜电阻制造工艺比较复杂,需要使用真空蒸发或溅射等高精度工艺,但是薄膜电阻的精度和稳定性比较高。而厚膜电阻制造工艺比较简单,成本较低,但是精度和稳定性稍逊于薄膜电阻。

网友:
精髓:

薄膜电阻通常用于需要高精度、低漂移的电路中,如模拟电路、计算机、通讯电路等;

而厚膜电阻常用于电源、逆变、滤波、配电等各种类型的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