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长期不用后,没有输出电压,锁板了,大神们有解救办法吗?

楼主:
华硕笔记本电池长期不用后,没有输出电压,锁板了,大神们有解救办法吗?

网友:
既然已经拆开那就好办。先逐节测试一下各电芯的电压,对端电压过低的电芯用两根飞线引出稍充一下电即可。充电甚至可用其它锂电池甚至干电池,三点几伏特的直流电都可以,短时充一下就好。待保护板解锁后安装回笔记本电脑,然后即可正常充电。

网友:
先试试能不能充电,长期放后一般可能有1节或N节电芯损坏,可以查找一下。

网友:
充一阵电,看看,俗称饿死了

网友:
你这个是9个18650吗?搞不好一个或者两个不顶用了。

网友:
直接电源供电试试能不能冲开

网友:
拆开后,单节测量电池,用单节电池充电器进行单节充电,然后安装好后再试一下。

网友:
电池充满电后再尝试开机看来是不行,更换电池可能也没用的话,建议联系华硕售后客服或专业电脑维修店进行维修

网友:
测量单个电芯电压,如果有电压低的,看看能不能拆下来然后单独充电,充不上就换了,不过建议是直接换个电池吧,可拆卸的电池某宝一般都有。

网友:
单节测量电池,用单节电池充电器进行单节充电,然后安装好后再试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专业的工具,是很难将电芯单独拆下的,其电池保护线路已经锁死,拆下应该也没什么用,买个副厂电池也就100元不到吧。

网友:
这个直接换新电池吧,去单电芯充电,危险系数还是提高的

网友:
我的本本也是粉色电池,好久没用结果电池坏了,现在成了台式机了,只能插着电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