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VDDA上电短路

楼主:
STSPIN32F0A芯片的VDDA接3.3V外部电源就短路怎么回事?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你怎么判断短路的?

网友:
这应该有个判断过程,是外部短路还是内部短路,把片子拿下来测一下

网友:
先检查电源和接线,另外看看是不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