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相关

楼主:
buck电路中初始电容电压与开关管关断有什么关系?

网友A:
电容电压为零与开关管关断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压为零与开关管关断有什么关系吗

【电容电压为零与开关管关断有什么关系吗】

电容电压为零与开关管关断,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电压为零与开关管关断有什么关系吗】 电容电压为零与开关管关断,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谢谢老师解答!

网友:
初始电容电压直接影响了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