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能逆变器九大参数详解

楼主:
前言

储能项目中,逆变器、电池等关键设备构成了系统的核心单元。

针对单相储能、三相储能,储能转换器(DC耦合、AC耦合)等目前市场上多款储能产品,本文将对储能逆变器参数、应用形式、配置方法进行详细介绍。

温馨提示:本文内容翔实,参数详解涉及九大类:直流输入参数、电池参数、输出参数(并网)、输出参数(离网)、通讯情况、基本参数、逆变器保护、逆变器效率、法规及标准。

一、为什么选择安装储能逆变器?

  • 提高更高的自用比例。白天,光伏发的电供负载使用,多余的电储存在电池里;晚上,光伏不发电,电池的电给负载使用,达到不用电网或少用电网电的目的。

  • 在电网停电的时候或者电网不稳定的时候,可以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的模式,这个切换时间是非常短的(UPS效果),负载可以继续使用。

  • 双向储能的功效—光伏可以给电池充电,同样的电网的电也可以给电池充电(电费较低的时候);这样可以用电池调开峰谷电价差或当作备用电源来使用。

  • 纯离网工况下也可以使用,带动一定功率大小的负载工作。

二、储能逆变器的技术参数

以最常用的单相储能机型为例。

ES单相储能逆变器外观

ES储能机的接线

1、直流输入参数

解读:储能机直流侧共2路输入组串,2路MPP追踪,每串最大输入电流为11A,最大输入电压为580V,MPPT工作电压范围为125~550V,在组串数量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到到组串的开路电压不要超过580V(考虑现场极限温度),工作电压在125~550V之间,建议额定工作电压在360V;若采用285W的板子,建议使用20~22块,组件容量为5.70~6.27kWp为宜)。

2、电池参数

电池的电压为48V(额定电压),如果用户使用了2V,12V等电压的铅酸电池,可以通过串联多块电池的方式得到48V的电压。

BYD锂电池参数

电池的容量跟电池的数量、单块电池的安时数有关,在选择电池容量的时候要合理选型,最常见的办法是根据用户侧的负载大小、用电时长来计算电池容量;如果负载比较大或者用电情况复杂,可以考虑到储能机1~2天光伏发电的能力来配置电池。

电池的选型一般要考虑电池的寿命、放电深度、循环次数等因素,铅酸电池价格较为便宜,但是电池的寿命相对较短,DOD深度较低,且铅酸电池组充放电没有BMS协议管理,存在不一致性,可能出现电池鼓包等现象,故不推荐使用;锂电池价格较为昂贵,但由于有BMS协议进行充放电的管理,一般寿命较长,固德威储能机兼容比亚迪(BYD)、LG、中兴派能等大品牌的锂电池厂家。

APP电池选型界面

电池的接线:ES电池输入的充放电电流可达直流100A,考虑到电池到逆变器的参数,一般选用25mm²的直流线缆。

直流线缆(25mm2铜芯线缆)

3、输出参数(并网)

储能逆变器有两个输出端:

一个是并网输出端,又叫on-grid 端;

另一个离网输出端,又叫back-up输出端。

并网输出端一定要接电网才有输出,在并网端和电网之间可以接负载,叫做并网端负载;

当电网断电的时候,这些负载不能工作(防孤岛保护)。当电网有电的时候,光伏会优先供负载使用,光伏不够的时候,电网予以补充,对负载的容量没有限制。

4、输出参数(离网)

离网输出端(back-up输出端),Back-up端输出电压为220/230V, 只能接负载,对于常见的负载都可以接入,负载功率受到逆变器功率的限制,一般5kW(GW5048D-ES)逆变器离网端最大输出不超过4.6kW,接单个感性负载不超过1.5kW,总的感性负载不超过2.5kW。

同时还必须注意以下事项:离网端不能和并网端接在一起。多台储能机的离网端也不能接在一起。

在备用模式下,back-up由电网供电,突然电网断电会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并离网切换时间小于10msUPS级别响应时间,属于不间断电源;而很多逆变器厂家的储能逆变器为EPS,属于应急电源,切换时间只是小于5s。

5、通讯情况

  • 1接BMS协议通讯,逆变器自带3m的通讯线,默认CAN通讯;

  • 2为DRED接口,澳洲电网要求;

  • 3为RS485接口,可做第三方监控;

  • 4为预留接口。

WiFi模块可实现本地配置,逆变器没有按键和显示屏,需要通过手机APP或平板连接逆变器的solar-wifi进行相关工作模式的设置,同时WiFi还可以像并网机一样可实现远程监控。

Ezmeter口接Ezmeter表,线长10m,由固德威提供。电表通讯为RS485通讯Ezmeter表可监测本地负载的情况,还可以实现防逆流的功能(不往电网送电)。

6、基本参数

散热方式——无风扇,自然散热,超静音(<25dB),低损耗;

安装方式—壁挂式安装,含背板。

防护等级——IP65 (可以户外安装使用)

  • 人机交互—LED灯,APP控制,逆变器上共有8个LED等,分别代表SYSTEM 、BACK-UP 、 SOLAR 、BATTERY 、GRID、 ENERGY 、WIFI、 FAULT ,每个灯含义如下:

  • 逆变器保护

7、逆变器效率

解读:逆变器的效率是很重要的,同时逆变器的稳定性、保护、电磁干扰能力、输出电压冗余、短时过载能力、谐波谐振也是非常重要的,为此国家或者行业制定了相关法规和标准,如第③条。

8、法规及标准

解读:逆变器要并到当地电网,必须符合当地的并网标准,安全标准和EMC标准;目前国内暂时还没有关于储能的标准,并网的标准对储能逆变器有诸多不适用。期待关于储能的法规和补贴能够早日到来。

总结

储能逆变器的技术参数是逆变器性能和应用方式最直接的体现,上述内容对储能逆变器的参数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后续有机会小固还会对某些特别内容进行更加细节性的剖析,也欢迎大家提出您对于储能逆变器技术参数的理解,或者您想要的储能产品或技术。

转自:公众号:固德威光伏社区

网友:
欢迎更多对储能感兴趣的小伙伴加入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