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1309的DAH命令怎么理解

楼主:
 “This command sets the COM signals pin configuration to match the OLED panel hardware layout”

看这个命令的解释是:配置SSD1309的COM引脚和OLED的显示屏引脚的对应关系,说明书中一共有8种配置,我只截取了前两个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DAH指令 设置称0X12时COM和OLED的对应关系为下图

网友:
应该就是配置SSD1309的COM引脚和OLED的显示屏引脚的对应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