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layoyt的两个概念

楼主:
PCBlayoyt的两个概念

1.内层平面分割,整个一层不能再走线;内层如果灌铜/铺铜的方式,还能走一些线,是不是铺铜/灌铜更好用?目前用的是铺铜/灌铜的方式,任何一种都可以是不是?

2.PCB中负片和正片如何理解,通俗的来说

网友:
通俗来说,如果将电路板比喻成“床单”,那么正片的图案就像是用模具在床单上压出凸起,而负片的图案则是用模具在床单上压下凹陷。只是一个比喻,一个是凸版,一个是凹版

网友:
“正片上你看到啥就有啥,负片上你看到啥就没啥”

网友:
灌铜可以提供更好的电磁屏蔽性能,对于EMC的要求较高的电路板来说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