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CD屏显示的内容在室内看不出晃动,但一放在阳光下显示的内容就晃动得很明显

楼主:
邀请:@damiaa   @huo_hu   @hahajing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为什么LCD屏显示的内容在室内看不出晃动,但一放在阳光下显示的内容就晃动得很明显,并且在阳光下 正视液晶屏时也晃动得很厉害,45度角看时却看不出晃动?

网友A:
1,LCD是有可视角度的。不同的产品可以角度不一样。超出可视角度看就。。。

2,LCD晃动有些是LCD本身的 比如LCD质量不太好,或者LCD用过一段时间后出现问题。

3,还有一种情况是编写LCD程序如果有缺点也有可能引起一些现象。

比如改下lcd的一个字的显示的时候最好是先清除(让它不显示),然后再改写为显示。比如 8==》1  要8==》灭=》1 如果直接 8==》1 中间瞬间可以能会闪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LCD是有可视角度的。不同的产品可以角度不一样。超出可视角度看就。。。 2,LCD晃动有些是LCD本身的 ...

现在是显示同一个4位数字时  晃动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显示同一个4位数字时  晃动的厉害

自己编写的代码还是别人的成熟产品?

LCD是新的还是旧的?

是LCD坏还是LCD是好的?

可视角度内看是否晃动?

给大家多一点信息也许讨论起来更加具体。

网友:
这说明显示部分的程序编制不良。阳光下亮度高,可以看到比较暗的段。倾斜一定角度看,因为LCD屏有最佳可视角度区,超出这个最佳可视角度区后对比度会明显下降,比较暗的段就看不到了。

网友:
对比度啦
我们在投影仪能投黑色的图案,不是有黑光而是对比在人眼看来是黑的,人这个系统会脑补黑色。那么你滴led也是室内看不出,那你用手机闪光灯打个亮看看呗~

网友:
类似的问题之前遇到过,通过提高刷新频率解决的

网友:
可能从45度角看时,光线会经过偏振片,所以会发生偏振方向的改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显示同一个4位数字时  晃动的厉害

晃动明显是用人眼看的还是用手机的相机看的?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晃动”是什么意思,位置变化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晃动明显是用人眼看的还是用手机的相机看的?

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晃动”是什么意思,位置变化了吗

就象水,一股一股的,显示不显示,还不是整个字显示不显示的状态,是一会上半部分显示不显示,一会是字的下半部分显示不显示的切换。

网友:
估计还是刷新率的问题,你配置的刷新频率是多少?3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