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spberry Pi 镜像如何备份

楼主:
这是一个用于备份Raspberry Pi操作系统的脚本,由leomichalski编写,储存库的链接是

如何使用这个脚本

它需要一张SD卡或一个存储设备。
在带有桌面的操作系统中,设备可能会自动安装到/media/。

NAME        MAJ:MIN RM  SIZE RO TYPE MOUNTPOINT
sda           8:0    1 29.1G  0 disk
└─sda1        8:1    1 29.1G  0 part /media/pi/59EB-E8DO
mtdblock0    31:0    0    4M  0 disk
mmcblk0     179:0    0 29.1G  0 disk
├─mmcblk0p1 179:1    0  256M  0 part /boot
└─mmcblk0p2 179:2    0 28.9G  0 part /

现在请从/media/pi/59EB-E8DO卸载sda1.

sudo umount /media

注意:不需要格式化存储设备,ext4的最大文件大小是16TB,而vfat的最大文件大小是4GB
注意:我不建议使用vfat,因为台式机的操作系统大小可能超过4GB。

lsblk

NAME        MAJ:MIN RM  SIZE RO TYPE MOUNTPOINT
sda           8:0    1 29.1G  0 disk
└─sda1        8:1    1 29.1G  0 part
mtdblock0    31:0    0    4M  0 disk
mmcblk0     179:0    0 29.1G  0 disk
├─mmcblk0p1 179:1    0  256M  0 part /boot
└─mmcblk0p2 179:2    0 28.9G  0 part /

# My storage device is sda1

sudo mkfs.ext4 /dev/sda1

然后将sda1挂载到/mnt或/media目录。

sudo mount /dev/sda1 /mnt

克隆存储库。

git clone

将镜像备份脚本复制到存储设备安装的目录中。

sudo cp raspberrypi-image-backup/image-backup /mnt

为镜像备份添加执行权限。

sudo chmod +x /mnt/image-backup

备份

开始备份Raspberry Pi OS

sudo /mnt/image-backup

第一个问题是 "要创建的镜像文件? 输入你想保存镜像文件的位置,并设置镜像文件的名称。

Image file to create?/mnt/backup.img

第二个问题是 "初始镜像文件ROOT文件系统的大小(MB)[1784]? 输入后继续。

Initial image file ROOT filesystem size (MB) [1784]?

第三个问题是 "缩减后为增量更新增加的空间(MB)[0]? 输入后继续。

Added space for incremental updates after shrinking (MB) [0]?

第四个问题是'Create /mnt/backup.img (y/n)? 输入'y' 。

Create /mnt/backup.img (y/n)? y

等待命令结束,然后你会在/mnt中找到img文件。

ls /mnt/backup.img

Raspberry Pi 镜像如何备份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

网友A:
pi哥 我最近想用光耦继电器连我的pi的gpio,然后实现远程开电脑,你有好经验分享吗

网友B:
image应该翻译为映像,而不是图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哥 我最近想用光耦继电器连我的pi的gpio,然后实现远程开电脑,你有好经验分享吗

你可以说一下具体是怎么打算连接或者去实现么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B:
image应该翻译为映像,而不是图像吧

感谢指正,应该是翻译成镜像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哥 我最近想用光耦继电器连我的pi的gpio,然后实现远程开电脑,你有好经验分享吗

你可以说一下具体是怎么打算连接或者去实现么

现在pi400打了nps内网穿透,想用gpio连光耦再连台式机主板开关,写个小安卓APP 一键开机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