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铅酸电池涓流充电

楼主:
电动自行车铅酸电池涓流充电,要求在充电电流小于等于0.4A时,充电电压由55V降为48V

原理是通过控制TL431--R端的基准电压,输出电流采样从13引脚进入比较器,和12引脚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通过14引脚输出高低电平使TL431--R的电压升高,从而降低输出电压,具体降低多少电压,可以改变电阻R20进行决定,电阻R20取值越大,电压降低的越少。
问题:目前可以做到在充电电流小于等于0.4A时,充电电压由55V降为45V了,此时电阻R20取值为22K,但是再想通过增大电阻R20取值来改变输出电压时,输出电压就控制不住了,直接降为0了,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麻烦圈里各位大佬指导一下

来自 2楼

引用 网友A:
查测一下控制芯片的电压反馈控制引脚电压多少,和手册对比 设定充电电压由55V降为48V才正常

确实是和芯片的电压反馈引脚有关系,是因为恒压控制环路的不稳定,导致芯片COMP引脚不正常,芯片受到保护,输出电压降为0,修改恒压补偿环路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没图你可说些什么?谁能知道你那个R20位置在哪里?谁能知道TL431控制了什么?

网友B:
不知道为啥图片没传上去

网友:
请大佬们指导指导

网友C:
确认如TL431之类的其他电路部分是不是正常工作,尝试修改元件参数试试

网友A:
充电电路的的控制芯片什么

没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的的控制芯片什么 没图

主电路AHB,控制芯片L659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认如TL431之类的其他电路部分是不是正常工作,尝试修改元件参数试试

好的,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恒压反馈环路补偿有问题

网友A:
查测一下控制芯片的电压反馈控制引脚电压多少,和手册对比

设定充电电压由55V降为48V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啥图片没传上去

你前面图片是怎么操作的呀?是直接上传还是复制粘贴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