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031_STB开发板测评+初识N32WB031

楼主:
N32WB031_STB是一款基于低功耗的蓝牙芯片所设计的开发板,这为大家了解其性能及开发具有无线通信功能的装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该开发板的正面及背面如图1和图2所示,因此可知它采用的是单面器件布局。

图1 正面

图2 背面

该开发板是由TYPE C接口来供电,并通过拨动开关来控制电源的通断。在上电后,其状态如图3所示。除复位键之外,其它3个键则可控制LED灯的状态,见图4所示。

注:绿色灯为电源指示灯,蓝色灯为用户测试指示灯。

图3 上电效果

图4  KEY控制LED

此外,在上电后会在电脑侧虚拟出一个串口,见图5所示。

图5 虚拟串口

在打开串口调试工具的情况下,则可见到开发板所输出的内容,见图6所示。

图6 输出内容

N32WB031_STB开发板支持以MDK进行开发,本人所用版本是V5.25.2.0。

通过下载和解压其工具包,可获得开发板的支持升级包及相关例程。

在安装好升级包之后,则可在芯片列表中见到N32WB031,见图7所示。

图7 完成升级包安装

在程序编译后,则可生成相应的目标文件,其编译结果如图8所示。

图8 完成升级包安装

开发板所板载的调试工具类型见图9所示,在连接开发板的情况下,其调试工具的状态如图10所示。

图9 完成升级包安装

图10 完成升级包安装

开发板的烧录算法见图11所示,在程序下载后其状态如图12所示。

图11 烧录算法选择

图12 完成程序下载

至此,就完成开发环境的构建并实现了下载功能的测试。

以例程LedBlink为例,其测试效果如图13至图15所示,是依点亮右灯、点亮左灯、再点亮双灯的循环次序。

图13 点亮右灯

图14点亮左灯

图15 点亮双灯

网友A:
这个小板设计的有些中规中矩了!—— 看上去真丑

居然使用了USB type-c座!看来这是标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板设计的有些中规中矩了!—— 看上去真丑 居然使用了USB type-c座!看来这是标配了 ...

哈哈,正常这种开发板应该是MiniUSB或者MicroUSB。

网友:
期待测一下蓝牙功耗和蓝牙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板设计的有些中规中矩了!—— 看上去真丑 居然使用了USB type-c座!看来这是标配了 ...

USB type-c座说明这个板子还是与时俱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正常这种开发板应该是MiniUSB或者MicroUSB。

那些都是固步自封的企业,就知道省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些都是固步自封的企业,就知道省钱

是啊,TypeC就是一种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TypeC就是一种趋势。

再加上中国和欧盟都加速推广,以后就是TypeC的天下

网友D:
李老师,神速呀!你这帖子一写,叫我们情何以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李老师,神速呀!你这帖子一写,叫我们情何以堪呀!

哈哈,怕你一发就是许多篇抢不过,就只好抢个先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