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串联的电阻R33 阻值取多少合适?

楼主:
那个串联的电阻R33 阻值取多少合适?

桥式传感器的阻值是350欧。如果没有加这个电阻,当电位器从0%~100%变化,只有在50%附近时,其调节分辨率是高的,两头都很差,加上串联电阻后,整个0~100%调整的线性都很好,而且也限制了调节范围。不加串联电阻的话,当电位器调到一定位置后,整个传感器都失效了。-------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A:
350欧只是传感器的阻抗

一般称重传感器输出端的正常输出阻抗,有350欧,700欧和1000欧

网友A:
串入这R33可调电阻,零点温度补偿的意思,主要是提高精度,没有它称重精度会受影响。

此电阻一般应该是热敏电阻,凑合用可以是电阻丝或金属箔电阻片

要求是温度系数大、热响应快

网友B:
建议在100K或更高,否则影响线性。但大于500k调节范围较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100K或更高,否则影响线性。但大于500k调节范围较小。

这个只能进行零点调节,阻式传感器的温度补偿有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进行零点调节,阻式传感器的温度补偿有方法吗?

这个桥式的是自动温度补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100K或更高,否则影响线性。但大于500k调节范围较小。

如何计算的?具体说下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入这R33可调电阻,零点温度补偿的意思,主要是提高精度,没有它称重精度会受影响。 此电阻一般应该是 ...

厚膜电阻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0欧只是传感器的阻抗 一般称重传感器输出端的正常输出阻抗,有350欧,700欧和1000欧

输出阻抗的意思就是输出信号两端的阻抗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入这R33可调电阻,零点温度补偿的意思,主要是提高精度,没有它称重精度会受影响。 此电阻一般应该是 ...

热敏电阻岂不是会变化?我感觉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进行零点调节,阻式传感器的温度补偿有方法吗?

温度补偿需要单独测量应变元件附近的温度,独立经行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补偿需要单独测量应变元件附近的温度,独立经行补偿

哦,这可比较难办,毕竟压力传感器承压部分温度应该与环境不同,但承压后也没法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补偿需要单独测量应变元件附近的温度,独立经行补偿

传感器内部就是应变片电阻   如何实现温度补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