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电路接线图

楼主:
小型断路器 1 只,常开按钮 1 只,绿色指

示灯一只,红色指示灯一只,24V 中间继电器 5 只

电路要求:第一次按下按钮绿色指示灯亮(红色不

亮),第二次按下按钮绿色和红色指示灯一起亮,第三次按下按钮绿色和红色指示灯同时熄灭(需要能重复实现以上要求)

用plc梯形图我会但是用继电器咋接的,有没得大佬帮忙给个接线图了,谢谢大佬了。

网友A:
用继电器咋接的

继电器线圈按钮

开关脚接灯

可以参考自锁电机的接线方式

网友:
???我也想知道咋地,我也想知道咋地,我也想知道咋地,zmzmzmzmz猪妹妹密密麻麻猫妈妈。哦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咋接的 继电器线圈按钮 开关脚接灯 可以参考自锁电机的接线方式

不知道啊。能不能给个接线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啊。能不能给个接线图啊

接线图?

继电器的常开常闭线圈端都是有标识的

断路器接线柱的进线端和出线端也有标识

网友:
这个是个大工程呀,有大佬画图,大家学习一下没!

网友:
第一次按下按钮绿色指示灯亮(红色不亮),第二次按下按钮绿色和红色指示灯一起亮,第三次按下按钮绿色和红色指示灯同时熄灭(需要能重复实现以上要求)。

电路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