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变电流采集积水的电感参数

楼主:
点式漏水传感器,采用交变电流采集积水的电感参数,电极即使长时间浸泡,也不会发生电泳极化,不依赖特殊电极,做到寿命长,检测可靠。

网上看到的定义,那么请问一下各位,交变电流采集积水的电感参数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接触时的水浸传感器感觉就是测试电阻的变化吧。

上次公司搞了一个过来。

看就是pcb板上画了一些点。有水就可以测到那些点电阻变化。

非接触式水浸传感器 没见过。

接触式水浸探测器:

利用液体导电原理进行检测。正常时两极探头被空气绝缘;在浸水状态下探头导通,传感器输出干接点信号。当水接触到传感器探头时,主控芯片通过计算磁场变化准确判定状态并作出处理。可接光电探头、普通漏水绳等。市面上有个别水浸传感器可以区别是导电液体与非导电液体。

非接触式水浸探测器:

利用光在不同介质截面的折射与反射原理进行检测。塑料半球内放置有LED和光电接收器,当探测器置于空气中时,因全反射,绝大部分LED光子被光电接收器接收;当靠近半球表面时,由于光的折射,光电接收器接收到的LED光子将会减少,从而输出也发生改变。适合于部署在一般腐蚀导电液体泄露地点。

网友:
有的不仅可以检测积水,还能定位积水位置,应该就是检测电阻变化

网友A:
将电感作为传感器,将电感与交变电流源串联,通过测量电感的阻抗大小来计算电感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电感作为传感器,将电感与交变电流源串联,通过测量电感的阻抗大小来计算电感的参数。

交变电流源怎么生成?系统是3.6V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