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

楼主:
请问直流电机做速度 和距离控制 用哪种类型的。直流减速电机可以吗?12V 电流0.5A左右就够了。

网友:
对于速度控制,可以使用脉宽调制技术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
直接用直流电机进行距离控制精度不准

准确的距离控制,要类似伺服电机转动的距离控制,完全按输入脉冲个数决定,误差很小

网友:
必须先弄清楚应用的要求,没有具体要求,无从判断行不行。

网友:
芯片公司网页有个电机驱动选型

网友:
做速度距离控制,可以选择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