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电路如何提高效率,包含轻载和重载情况下,并请给出为什么? 谢

楼主:
基本降压buck电路,那些方法可以提高buck 电路效率,

分别在轻载和重载情况下,并请给出为什么?

网友A:
方向无非就是降低开关损耗,降低输出滤波器损耗,电路电感、电容和电阻等的损耗,使用高度集成的器件,优化 PCB 布局等方法

网友:
效率低是因为电路中有损耗。看看哪些地方产生损耗,把损耗大的地方改进降低损耗,就可以提高效率。损耗大的地方有功率开关管,变压器或者电感,整流管。其中功率开关管的损耗又分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变压器或者电感的损耗又分铁损和铜损。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向无非就是降低开关损耗,降低输出滤波器损耗,电路电感、电容和电阻等的损耗,使用高度集成的器件,优化 ...

无非是?

问题是

提高buck 电路效率,

要分别在轻载和重载情况下计算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