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疑问

楼主:
如图器件手册定义的引脚

这个是在PADS中画CAE封装的图

发现CAE封装引脚必须是连续的,我弄了28个引脚,删除中间的,引脚序号自动就变成这个了。

现在还没学习到添加封装,如果封装设计的也是器件datasheet那样,我该怎么联系CAE封装和到PCB上的引脚?

网友A:
看上去这个是有个自动命名之类的功能在的,你点开属性看看是不是有哪里做了这样的设置,取消掉然后自行命名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这个是有个自动命名之类的功能在的,你点开属性看看是不是有哪里做了这样的设置,取消掉然后自行命名 ...

不行啊,系统不让改,改的引脚号大于总数时,总是报

网友A:
那不对啊,你不是中间还有那么多个引脚吗?这个芯片本身是有那么多引脚的是吧?你可以引脚弄那么多,然后把中间这些引脚给隐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对啊,你不是中间还有那么多个引脚吗?这个芯片本身是有那么多引脚的是吧?你可以引脚弄那么多,然后把 ...

不是,这个芯片本身就7个脚,只不过引脚编号不是连续的。我试着在PART封装中定义引脚,可以定义成datasheet那个样子

但是这样就有些糊涂,#1、#2这些难道并不是代表引脚编号?这样就成了#3对应5,、、、#7对应14,不知道最终影响封装库吗?

#?后面的都是干什么的?

网友:
你说的影响封装库是指什么。本身不是在封装库里面做的改动正常是影响不到的。但是pin脚问题,最好的话是需要你专门添加一个对应pin脚名字的封装,不然怕管脚会对应不上。

网友:
PADS的封装库记得应该也是可以手动编辑引脚的
双击封装,右键,修改编号和原理图库引脚一致么